mosfet PWM

楼主(2013-11-17):
(无正文)

网友A:
你把负载拉掉看12v时的波形,看还缺不缺,有可能是供电源内阻较大,供电不足引起的.或在电源端并只大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负载拉掉看12v时的波形,看还缺不缺,有可能是供电源内阻较大,供电不足引起的.或在电源端并只大电容试试. ...

这个波形 就是 没加负载的时候测的,
电源电压 也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FET型号?

AO3402 SI2301

网友B:
SI2301  晶体管类型 : P沟道MOSFET
栅极门限电压VGS : 2.5V(典型值)
漏源电压VDS :-20V(极限值)

AO3402也太低。

网友C:
Q4源极没有接地?你画的电路太乱了

网友D:
应该是驱动能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