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给3.3v单片机供电问题

楼主(2013-11-17):
最近做一个项目,老板非让用阻容降压给3.3v单片机供电,单片机这边的要求是电压3.3v,电流17ma到84ma,再考虑预留的电流余量,电流要做到150ma!阻容降压可行吗?自己搭建的阻容降压电路单片机总是工作不正常,求大师指点呀!!

网友A:
监测供电电压情况

网友B:
电阻热效应阻值不稳定吧,还有阻容降压的话,因为负载电流的不同,也会影响电压的。直接一个1117-3.3就解决问题的,体积也不大啊

网友C:
负载电流影响电压。

网友D:
可以的,你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你电路呢?

目前我把C1改成用2.2uf的可还是不行,稳压管后面的电容也由100uf改成1000uf

网友D:
看了你另一版的帖子,我发表下自己的观点
以前我也做这种开关,用的0.33uf 0.47  48\24\12V都做过
比如0.33uf 电容 空载 用24V稳压管,实测得到电压28V 再78l05 5V 给单片机 继电器吸合电压17V 。功能正常毫无压力。
所以:
建议你继电器电压放大 选0.25W的功率继电器
单片机选低功耗的。
你首先搞明白你的单片机需要多少电流,而不是3.3V 要80多MA 当然也许你的方案我理解错误。那就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你另一版的帖子,我发表下自己的观点
以前我也做这种开关,用的0.33uf 0.47  48\24\12V都做过
比如0.3 ...

电路后面的“负载”主要是 :此电路也确实能降压到3.278V,我用的是STC15L104W,是3.3V单片机,工作电流是20MA左右,用I/O口加三极管来驱动3.3V的继电器线圈(线圈阻值是45欧姆,额定功率是0.2W)。在学习板子上工作完全正常的情况下,整个电路的电流83MA,但是在这个阻容降压电路上整个电路的电流只有45MA左右,此时单片机工作不正常(好像程序乱了),继电器吸合有几秒然后就释放了。按原理2.2uf的电容能提供150MA的电流,想不明白为什么还是不行??????

网友E:
按原理2.2uf的电容能提供150MA的电流
以上说法不对

供电给单片机和供电给继电器最好分开,简单的可用二极管,二极管后面加滤波电容,可靠一点的用两个稳压管,分别给单片机和继电器供电
还有,在杂波干扰严重的地方慎用STC单片机,你现在程序跑乱,到时候可能程序被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原理2.2uf的电容能提供150MA的电流
以上说法不对

不是220V除以容抗吗?  220/(2*3.14*f*C)计算出电流,f是50Hz ?????????

网友E:
在低压端,1mA对应1uF

网友F:
你可以参考下这颗

网友F:
需要样的话,可以qq 3089191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低压端,1mA对应1uF

不理解你的说法,不过我已经测出来我的电路2.2uf的电容能提供到90MA的电流

网友E:
用100uF的电容可以

网友G:
建议用开关模式的DC-DC,不建议线性稳压,比如34063,这样储能转换可以带动负载大些。

网友H(2014-05-06):
现在整个小开关电源估计成本体积都不会超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