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dxp中有关放置端口的问题

楼主(2013-11-17):
本人新手 正在学protel  dxp,在放置I/O端口的时候遇到问题了
我看书上的端口都是有方向的,有的尖头向左,有的尖头指向右,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端口只能指向右,怎么改属性也不行。请高手指点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是我的软件有漏洞?总之,给我个答案吧

网友A:
选择“Style”就可以选择择方向了,前提是这个Port要联接到Wire上、或Pin上,或在Sheet Symbol中,如果单个的Port是设不了方向的,AD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