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关于 EDA RTL simulation 的问题

楼主(2013-11-17):
    点击EDA RTL simulation 时总会出现   can't launch the modelsim-altera software   ,路径找不到文件这是为什么??各位老师指点一下呀,万分感谢!!!!

网友A:
不知道你是用哪个软件调用,我是用Quartus II,里面的simulation需要设置顶层测试文件名,还有被测试的模块名,还要添加顶层测试文件。不知道这些你设置好了没有?

网友B(2014-02-18):
你可能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