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基础问题

楼主(2013-11-17):
之前没用过mos。记得Nmos应该是G>S才导通啊。为什么下面这个mos也导通了啊?还是我有什么理解的不对的。

网友A:
手册中截得一图

楼主:
不明白。您是说S>G也导通么?

网友B:
你是不是接错了。你这个情况是:G=-3,S=-5.???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明白。您是说S>G也导通么?

管子体内寄生二极管。

网友D:
ds接反了,寄生体二极管

网友E:
ds反了。Vgs3V太高,应该小于2.1V。

楼主:
明白了,只要s>d不管vgs啥样都会导通是吧。但我想做个双向可控开关,两边高低不一定,导通电阻要低的,该用什么方法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只要s>d不管vgs啥样都会导通是吧。但我想做个双向可控开关,两边高低不一定,导通电阻要低的,该 ...

两支功率MOS管,“脚对脚”联接,即两管源极联接在一起。

楼主:
剩下的两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支功率MOS管,“脚对脚”联接,即两管源极联接在一起。

是类似这样的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类似这样的么?

是。
最好把MOS管体内二极管也画出来,容易看清楚。

楼主:
可我只想做个小功率的,不需要功率管,也太贵了。我看到很多模拟开关都有0.xohm的Ron,而且没有二极管的问题。它们里面用的是什么?CMOS?有没有分离的卖?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我只想做个小功率的,不需要功率管,也太贵了。我看到很多模拟开关都有0.xohm的Ron,而且没有二极管的问 ...

两个NMOS一正一反串联,就可以是双向开关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两个NMOS一正一反串联,就可以是双向开关了

兄弟 你签名上会的太多了 人才啊 ;P;P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管子体内寄生二极管。

是的,我曾经也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