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读书笔记/学习心得 8.FTM的使用

楼主(2013-11-17):
看看时间活动居然快结束了···好快啊···我还没学完啊··都是坑爹的考试,中间断了好几天
赶紧学学比较必要的PWM吧···
KE02Z用FTM来产生一个pwm波
看了库函数···第一个感觉就是复杂···好复杂,再看数据手册,确实很复杂,当然功能也很多,
其中有FTM0,FTM1,FTM2三个模块,对应不同的功能和设置,
先用下FTM0吧····
初始化,调用函数,很快就出来波形了··
关于值得调用和设定··还是和昨天做的AD采样差不多,调用定义就好,很方便,
大概的工作原理看了数据手册也大致明白了点,
然后···如果要自己修改的话···就晕了··好乱啊··不知道从何下手···求建议指导···
为啥喜欢用这种定义的方法来控制参数呢··
/* FTM - Peripheral instance base addresses */
/** Peripheral FTM0 base pointer */
#define FTM0_BASE_PTR                            ((FTM_MemMapPtr)0x40038000u)
/** Peripheral FTM1 base pointer */
#define FTM1_BASE_PTR                            ((FTM_MemMapPtr)0x40039000u)
/** Peripheral FTM2 base pointer */
#define FTM2_BASE_PTR                            ((FTM_MemMapPtr)0x4003A000u)
/** Array initializer of FTM peripheral base pointers */
#define FTM_BASE_PTRS                            { FTM0_BASE_PTR, FTM1_BASE_PTR, FTM2_BASE_PTR }
(上面关于这个参数的定义就不贴了··太多了··)
继续研究去了···

网友A:
因为那样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那样方便啊

参数不好自己配置啊,我之前用1768的时候都是单独寄存器直接配置的··简洁暴力

网友A:
不是吧,应该是初始化调用库函数就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应该是初始化调用库函数就好了吧。。

恩···或许是不太习惯他这个库的写法吧··
他都是定义一串变量···然后再嵌套来嵌套去,感觉不清楚就像这样
先定义
再定义
再引用···定义成一个量,再引用这个量

不出两圈就晕了···再看以前1768的····
不同的寄存器··配置不同的功能,很清楚啊···很简洁

网友B:
代码写的人不同,思路不同吧,有时觉得可以更简洁明了的,非得封装的一层又一层。。。

网友C:
其实看习惯了就好,这样写法思路还是比较明确的,寄存器结构非常明显,便于移植。
另外FTM这个模块由于功能比较多,所以本身相对就比较复杂,最关键还是要看reference manual了解有几种工作模式,以及具体配置等。这样看起来就没那么复杂了。
对于一些FTM具体的功能,官方还有一些应用笔记,可以参考。
比如,将PWM同步: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df?fsrch=1&sr=1
还有一些电机控制方面的,你可以到官网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看习惯了就好,这样写法思路还是比较明确的,寄存器结构非常明显,便于移植。
另外FTM这个模块由于功能 ...

恩···去官网看看···

网友C:
如果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随时提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随时提出来!

好的···

网友D:
楼主真认真,向楼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