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1A恒流源电路

楼主(2013-11-17):
菜鸟现在要做1A恒流源,输出负载用来测1欧以下的小电阻没办法,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楼主用什么来做的啊?干嘛用1欧以下的,用几欧的也好啊

网友B:
1A恒流,只要管子功耗允许即可,随便一种中等功率BJT管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什么来做的啊?干嘛用1欧以下的,用几欧的也好啊

是输出电流要1A,用来测毫欧级的电阻,TIP41 之类的试过,没效果

好像TIP41自己就能干得了这活儿似的

网友A:
哦。没试过。。

网友:
毫欧级电阻,好精密啊
没见过

网友C:
你搞个实验电源,限流到1A就可以了

网友D:
这样子能满足你的要求吗?能想到的办法是这样子了。各路大神们,还有更好的,现身支个招呗,让咱这些小人物也能多学习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样子能满足你的要求吗?能想到的办法是这样子了。各路大神们,还有更好的,现身支个招呗,让咱这些小人物 ...

此电路就不错。
若在运放同相输入端加个电压基准如TL431之类,而不是由Vcc分压得到基准,就更好了。

楼主:
昨天做的,搭实物的,没达到要求

楼主:
菜鸟想问下这种电路选场效应管好,还是三极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菜鸟想问下这种电路选场效应管好,还是三极管

用个三极管,妥妥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样子能满足你的要求吗?能想到的办法是这样子了。各路大神们,还有更好的,现身支个招呗,让咱这些小人物 ...

请问你的那个电容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天做的,搭实物的,没达到要求

用三极管的话,I大约等于 Vref/R4  ,楼主的电路,上面那可调电阻,有什么用处??那可调电阻应该要在24ohm才有效果(按照1A计算。)。想成功,电流别放太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的那个电容是干嘛用的啊

呃,这个嘛,我也不太明白,那个是参照以为大神的接法接的。(个人理解是,没太大作用,方便把线引出来接负载。不要也可以的。不要的话C极就悬空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天做的,搭实物的,没达到要求

另外,三极管本来就是电流控制元件,所以,这样的电路采用三极管,会得到流过C极的电流偏小。而MOS就不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呃,这个嘛,我也不太明白,那个是参照以为大神的接法接的。(个人理解是,没太大作用,方便把线引出来接 ...

哦,这样啊,我还以为是防震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