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断清除标志位的问题

楼主(2013-11-17):
果清除标志位的位置变化后会影响if语句的运行!!!!
只有下面这样的中断程序才会执行if语句,不然就会直接跳过,:
https://bbs.21ic.com/icview-395712-1-1.html我仔细研究了这篇帖子还是没能解决问题

网友A:
清除标志位的位置变化后会影响if语句的运行, 这很正常. 中断服务要仔细安排清除标志位的位置, 通常进入中断尽快清除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除标志位的位置变化后会影响if语句的运行, 这很正常. 中断服务要仔细安排清除标志位的位置, 通常进入中断 ...

我试过把中断清除标志放在进入中断的时候,但是还是不会运行if语句。

网友B:
一般不会的
一般做stm32中断时  都是 进中断  然后清标志位
这是我 的 USART1_IRQHandler 部分函数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清除中断标志
    date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rx1_buffer_shadow[rx1_index]= date;
    ++rx1_index;
    uart_to_mouse(date);
  }

网友C:
1)列出了2个if语句,哪个不运行?
2)为什么会有2个请标志语句:EXTI_ClearFlag() 和  EXTI_ClearITPendingBit()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会的
一般做stm32中断时  都是 进中断  然后清标志位
这是我 的 USART1_IRQHandler 部分函数

我是清楚标志位后的if语句不执行,其他语句ok,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列出了2个if语句,哪个不运行?
2)为什么会有2个请标志语句:EXTI_ClearFlag() 和  EXTI_ClearITPendin ...

1)第二个,就是在清楚标志位后的if语句没法执行的。是不是清楚标志位会清除RX_Buffer的内容?
2)那是后来加的,我以为两个清楚标志不一样,虽然我看两个库函数的源代码都是一样的,网上有人说不一样,就姑且试了下

网友C:
你给出的段落,看不出哪里写入了RX_Buffer;除了你自己,没有人知道它的内容是怎么变化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清楚标志位后的if语句不执行,其他语句ok,没问题

你的第二个if  跟  清标志位 没任何关系
你是根据buf 内容来判断的
所以 你应该着手  RX_Buffer   看他哪地方 改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第二个if  跟  清标志位 没任何关系
你是根据buf 内容来判断的
所以 你应该着手  RX_Buffe ...

9# 10#
确实是Rx_buffer的问题,不能直接判断,我现在是用一个变量先读取内容再判断。  Idnumber=SPI2_RX_Buff[0];if(Idnumber==8);
然后现在可以把标志位放在进入中断那里了,谢谢~!!

楼主(2014-02-27):
引用 楼主:
9# 10#
确实是Rx_buffer的问题,不能直接判断,我现在是用一个变量先读取内容再判断。  Idnumber=SPI2_RX ...

哎,其实根本问题肯定不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