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虚心请教)

楼主(2013-11-17):
不知道DC-DC IC 的具体型号,如果看下图,大神来帮忙分析下,“1”接到单片机的作用是什么呢?  “2”输出的电压又是多少呢?   感谢了哈!! 在线求助

现在还没有积分,希望以后能补上,感谢,拜托了。

这个图的原理是不是可以通过单片机引脚(”1“),调节DC-DC的EN 端使得输出不同电压?·

楼主:
这方面是新人,还但求助大家··感谢·

楼主:
谁有空 帮忙看下呢·· 谢谢万分·

楼主:
谁有空帮忙看下呢·

网友A:
“1”是控制DC/DC启停
“2”的电压应该是输入的两倍

两个DC/DC一模一样,并联输出,可能是单个DC/DC功率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是控制DC/DC启停
“2”的电压应该是输入的两倍

控制启停的话 那为啥通过R101和R102分压后再接到Pin5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控制启停的话 那为啥通过R101和R102分压后再接到Pin5呢?

那要看DC/DC了,你随便查个DC/DC看看

网友C:
升压电路,有可能是供给液晶屏背光用的。
1.可能是单片机输出的PWM信号,控制升压芯片EN端,调节输出用的。还有就是像楼上说的控制芯片开启关断作用的。
2.如果芯片EN端接的单片机是控制芯片开启关断作用的,芯片J1正常输出电压应该根据R103,R104两个电阻来确定,芯片资料上都有说明。如果是PWM控制EN端,那么实际输出电压肯定比正常输出电压低。

楼主:
谢谢, 兰天白云   mamba_kb aeromoon  谢谢大家

还有就是请问下 aeromoon ,正如你上所述,能提供一些类似你上述作用(可通过对EN提供PWM波来控制输出)的DCDC 型号吗? 我想看一下。  感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兰天白云   mamba_kb aeromoon  谢谢大家

还有就是请问下 aeromoon ,正如你上所述,能提供一些类 ...

类似的,TPS61040给你个附件资料吧。

楼主:
谢谢   aeromoon   了,不过似乎里面没有EN输入PWM信号的介绍,即档PWM高电平为100%时为5V,是不是意味着PWM占空比为80%时候,输出为4V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