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共模干扰和串模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3-11-17):
串模干扰是两条电源线之间的噪声,应该就是零线和火线之间的噪声,用X电容滤除对吧,而共模干扰是两条电源线对大地的噪声,用Y电容滤除,书上原理图是用两个Y电容串联起来,一端接火线,一端接零线,中间连接的地方接地,这里我有个疑问,在很多场合,只有零线和火线,根本就没有地线,它怎么能对大地产生噪声呢?这两个Y电容怎么安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壳

那如果我这是一个裸机,没有机壳,那它还会对谁干扰,还能够产生共模干扰吗?难道又是分布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我这是一个裸机,没有机壳,那它还会对谁干扰,还能够产生共模干扰吗?难道又是分布电容? ...

看你电路需要以哪里参考了。要是不需要其他任何外部参考的话共模干扰就不需要在乎了。

楼主:
请教一下,假如是做开关电源,初级参考地是400V电容的负极,不管是PWM芯片还是别的什么,都是以400V电容的负极为参考地,次级参考地就是输出端负极,那你指的外部参考是什么?

网友B:
张冠李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张冠李戴。

这不是张冠李戴啊,这是书上的EMI滤波器设计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张冠李戴。

我只是想弄清事情的本质,我知道你也是高手,能不能指点一下啊

楼主:
怎么又没有人说话了,我就是想问,做一个电源,输入端只有零线和火线,没有地线,没有外壳,它还会不会产生共模噪声?因为这样就根本没法安装Y电容啊,我表达的很清楚啊,你们没理由看不懂啊

网友C:
如是说,就是你不需要Y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