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prog3接上后或者3.3V供电后不能烧录

楼主(2013-11-17):
我的电路是按照datasheet来画的,但是miniprog3接上后或者3.3V供电后,不能烧录

楼主:
烫,电路出了问题了还是这颗料不能按照datasheet的推荐来 。。。

网友A:
你可以测一下你的VDDA,VDDD, VCCA和VCCD的电压,看有没有异常。

网友B:
对,如果3.3V 供电正常,VDDA/VDDD应该在3.3V左右。

网友A:
是的,VCCA/VCCD应该在1.8V左右。

网友C:
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是电源部分设计有误,可参考AN61290 【PSoC35 Hardware Design Considerations】

网友D:
你的电路上边看不见了,VCCD是输出脚,千万不要连任何电源输入进去,否则MCU就会发烫

楼主:
嗯,我知道了

网友E:
我接触 接MP3来做烧录  哈啊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