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型号

楼主(2013-11-17):
哥么们谁能帮我解决一个问题,16*32点阵的LED显示屏用什么单片机合适啊,最便宜的,自带电池能用十年以上的,感谢了

网友A:
任何MCU都可以驱动这样的LED屏,但没有任何MCU自带电池,电池需要你自己加,根据系统功耗同时考虑电池的自放电特性选择合适的容量。就你的要求而言,电池比MCU贵很多,采用尽量低功耗的MCU对降低系统成本有好处,TI的MSP430系列可以优选。

网友B:
凌阳 合泰的 自带液晶驱动的 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MCU都可以驱动这样的LED屏,但没有任何MCU自带电池,电池需要你自己加,根据系统功耗同时考虑电池的自 ...

多谢大哥,再问一下,我要做一个用单片机控制的16*32的LED,编程后控制顺序显示一组数字,数字很长有五十万组,每组2个,每次显示1组,自带电池的功能是提取时间,每次断电后,接着显示的,但要去掉断电那段时间的数字,用C语言编的可以不

网友C:
楼主确定是LED不是LCD?这玩意比单片机耗电多了去了......十年就算LCD也够呛啊

网友D:
近10年各大MCU厂家都在拼低功耗,早年TI和日系的MCU低功耗做得比较好,现在各家低功耗系列的单片机省电水平相差不大。

网友E:
合泰的低功耗MCU应该可以,LED,LCD驱动的都有。问题是你的时间显示要一直有么,那什么电池都不能十年吧。除非把时间存储在单片机中,但是不能一直显示。

我代理合泰和NXP单片机,有需要联系我。   邮箱:luo5084053@163.com QQ 378555882

网友F:
待机能用十年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哥,再问一下,我要做一个用单片机控制的16*32的LED,编程后控制顺序显示一组数字,数字很长有五十 ...

用C语言编程当然可以。

网友G:
五十万组,每组2个

单算数据就有1M,你要选个大的单片机,或者要片外扩个大的存储器。

大致已经猜到LZ要做什么了;看来你还要搞好系统的加密哦。。。。。

网友H:
楼主这是在做什么呢,要十年的电池供电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五十万组,每组2个

单算数据就有1M,你要选个大的单片机,或者要片外扩个大的存储器。

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确定是LED不是LCD?这玩意比单片机耗电多了去了......十年就算LCD也够呛啊 ...

是的LED,我有自带电员,没电的时候不显示,只**时间的运行,当来电的时候,程序提取时间经过运算后显示应该显示的字符或数字,有实例么,帮忙搞一个撒,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待机能用十年吧?

电池是用于单片机**时间的,待来电的时候,程序提取时间,有没有程序运行的原代码,多谢,求

网友J:
方案错误,你加一个RTC电路不就得了。
简单的问题想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方案错误,你加一个RTC电路不就得了。
简单的问题想复杂了。

什么是RTC电路啊,只是在断电的情况下,时间还能在单片机内走,可以不显示,待来电后程序运行后提取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合泰的低功耗MCU应该可以,LED,LCD驱动的都有。问题是你的时间显示要一直有么,那什么电池都不能十年吧。 ...

不用显示,时钟运行就可以,用以预防段电后,程序不知道年月时间的,来电后程序提取时间,还有需要单片机具有较大的存储空间,大概能存储3亿组3位阿拉伯数字

网友J:
引用 楼主:
什么是RTC电路啊,只是在断电的情况下,时间还能在单片机内走,可以不显示,待来电后程序运行后提取时间 ...

哥们,您啥都不懂,还是请别人开发得了,您开发可是要误事的。

楼主:
我要挑战,多谢

网友K:
哥们,你是要显示时间数据的吗?
如果是,用个RTC就好了(时钟芯片)。
如果是要显示特定的大量数据,用个EEPROM,或者FRAM,或者FLASH不就好了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用显示,时钟运行就可以,用以预防段电后,程序不知道年月时间的,来电后程序提取时间,还有需要单片机 ...

哇塞,大概能存储3亿组3位阿拉伯数字!  前面还说五十万组呢,这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涨了600倍,:Q

这么大个存储器,肯定要外扩了,它的功耗也要考虑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