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OpenSDA在CW10.5下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3-11-17):
各位好,为什么在CW10.5下面使用OpenSDA调试KL25Z的板子,debug时候出现 no device available?
接上USB接口,板子已经启动,出现OpenSDA CDC 串口,映射出磁盘KL25Z。
在bootloader模式下也无法调试

OpenSDA的固件没有改动过,是默认的固件。是哪里操作不对吗?

OpenSDA

OpenSDA

网友A:
您好!首先您需要确认你的KL25Z的固件是不是DEBUG-APP_Pemicro_v102.SDA,需要是DEBUG的固件。
固件包,您可以到官方下载,下载链接为: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FRDM-KL25Z&fpsp=1&tab=Design_Tools_Tab#
另外,我们的工程师有写过这方面的帖子,你可以参考,链接如下: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9446
希望能够帮到您!:)

楼主:
@FSL_TICS_ZJJ,您好,看了帖子,还没有试,估计是有效的,我手头上的板子是KL26Z的,请问官网和论坛上的例程都是关于KL25Z的,我可以直接导入到CW10.5直接不经修改编译调试吗?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FSL_TICS_ZJJ,您好,看了帖子,还没有试,估计是有效的,我手头上的板子是KL26Z的,请问官网和论坛上的例 ...

KL26的啊,那么固件包是这个链接: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FRDM-KL26Z&fpsp=1&tab=Design_Tools_Tab#

代码应该可以直接使用的,你可以试试,有什么问题继续联系!

楼主:
无法结贴,显示分数未分配完或者分配错误。郁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法结贴,显示分数未分配完或者分配错误。郁闷

我上次有个帖子也是提示无法结贴,但今天同样操作就结贴了...
好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法结贴,显示分数未分配完或者分配错误。郁闷

唉,估计系统问题吧,我们也曾经遇到过类似问题,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去尝试,就可以结贴了,先留着吧!有其他问题,欢迎您提问。另外,飞思卡尔的第二期活动就要开始了,积极参与啊!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