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为什么usb转串口枚举成功了,但是串口助手不能打开串口呢

楼主(2013-11-17):
如题,本人刚接触usb,菜鸟一个,将原来芯片的一套代码移植到另外一个芯片,pc能识别设备,但是串口助手却打不开,一点打开,串口工具就未响应,这是什么原因呢,已经能识别设备了,会是端点设置的问题吗,还是usb转串口的问题,求大神帮忙啊

网友A:
一般不会是端点的descriptor的设定问题。串口出来了说明enumeration成功了。

网友B(2014-01-31):
是不是占用了那个接口,然后你用那个接口就有问题了,

网友C(2014-05-08):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D(2014-07-03):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求解

目测 应该是你从设备和主机端点地址不对应,或者是数据端点通信还没通
我之前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E(2015-01-28):
可以换一个串口助手试试,像格西烽火、SSCOM等,多备用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