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上电后发现首地址的数据始终都不对

楼主(2013-11-17):
用的是CYPRESS公司的NVSRAM CY14B101LA,该芯片据说掉电时数据会自动存储。可是我再次上电后发现,首地址的数据始终都不对

网友A:
什么意思?

楼主:
例如我写入0x5A,再上电就变成了0xCE

网友B:
还有别的情况吗?

楼主:
写入0x00,再上电就变成了0xDA,有时候是0XDE,有时候不执行写操作,再上电数据也会发生改变。

网友C:
其余的数据正常吗

楼主:
只有首地址是如此,其余地址存储的数据均正常。

网友D:
请问你是用哪种方式做的Store 和Recall?

网友E:
可以附一下你的硬件连接图吗?

楼主:
这个不方便,算了,再说吧

网友F:
你可以 www.cypress.com > Support & Community > Technical Support > Create a Mycase.

网友G(2014-12-14):
亲,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也在用这个存储器,能读能写,但读的时候过一会读出来的会变动,,复位一下又正常了、
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