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220v交流 转成5000V直流电

楼主(2013-11-17):
想把220V交流电,转变成5000V直流电,该怎么实现。要用到什么芯片吗?菜鸟一枚

网友A:
以前找到的:

网友B:
最后一级的电容要8000V,耐得住吗?

网友C:
功率小,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找到的:

这个最后出来的是5000V直流电吗?最后8000V上面那个箭头是什么意思?

该电路输出8000V,箭头表示高压,给你提供一个思路,你自己修改变压器等参数,以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D:
成本能放宽松些,功率不大的话用反激,用PI的TOPSWITCH最简单,官网上有设计工具,据说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