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88/89系列单片机出厂时是否已预装ISP程序

楼主(2013-11-17):
SH88/89系列单片机出厂时是否已预装ISP程序

楼主:
可直接用串口下载用户程序?

网友A:
ISP都固化过了,可以用串口

网友B:
直接用串口的中颖的ISP上位机软件在哪里下载?

楼主:
中颖网站上的ISP上位机软件,只支持 JET51烧写器 和 S-Lab烧写器,  不知是否用串口下载,直接选 S-Lab烧写器 模式?

网友C:
可以支持串口下载的很多啊,现在都是固化的

楼主:
中颖51单片机,是否支持直接搞个RS232C电平转换器,用中颖ISP上位机软件,选择 S-Lab烧写器 模式,  就能直接对中颖51单片机烧写下载程序?

楼主:
OK,有机会好好玩玩

网友D:
可以的,使用ISP51软件,直接选择串口就可以了。

网友E:
要不要先握手再通电?

网友F:
类STC?

是的,先按OK再上电

网友G:
可以 ,先上位机等待,再复位CPU。

网友H:
我试过了,如果用一般的USB转串口下载板子的话,必须先通着电,按“下载”后,断电再上电才可以实现连接下载。

网友H:
如果用S-LAB下载器的话,则不需要断电上电。直接点击下载即可。

楼主:
OK,我知道了

楼主:
结贴了,晚安

网友I:
我试过了,没效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