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跟CBB 电容串联

楼主(2013-11-17):
然后在并在220V的输入端,请问电阻 、电容的作用分别是什么呢?

网友A:
电阻电容怎么和220v并的?

网友A:
稳定电源的目的?

网友B:
楼主说的是电容降压电路吧,你去网上搜一下吧,解释很多的。
http://wenku.baidu.com/view/afa58cef102de2bd96058891.html
http://www.**/article/207146

楼主:
哦,谢谢大家的回复

楼主:
结贴了,晚安

网友C:
一般是阻容降压 或者E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