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的SPI速度最快多少?

楼主(2013-11-17):
整到6Mhz整不上去了。

10倍采样保证是60M,确实超过50M最高。。

不知道有没有整到6M以上的,SPI。

网友A:
从资料看, 软件角度来说应该还能更高.
是硬件问题吗?

网友B:
这个没试过

楼主:
靠,问题解决。。。。

不是我程序错了。。。。

是逻辑分析仪的频率没调整到100Mhz。。。抓波形抓不出来。。。。

内部晶振,SPI 最高 24Mhz

void spi_init(void)
{
    LPC_SYSCON->PRESETCTRL |= (0x1<<0);    //reset de-asserted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0x1<<11);    //Enables clock for SPI0
    LPC_SYSCON->SSP0CLKDIV = 0x01;    // Divided by 1. SSP0CLK=Fmain/1=48Mhz
    LPC_IOCON->PIO0_8 &= ~0x07; LPC_IOCON->PIO0_8 |= 0x01;    // MISO0
    LPC_IOCON->PIO0_9 &= ~0x07; LPC_IOCON->PIO0_9 |= 0x01;    // MOSI0
    LPC_IOCON->SCK_LOC = 0x00;    //Selects SCK0 function in pin location PIO0_10. JTAG DISABLED
    LPC_IOCON->JTAG_TCK_PIO0_10 &= ~0x07; LPC_IOCON->JTAG_TCK_PIO0_10 |= 0x02;    // SPI CLK0
    LPC_IOCON->PIO0_2 &= ~0x07; LPC_IOCON->PIO0_2 |= 0x01;    // SPI SSEL0
    LPC_SSP0->CR0 = 0x00cf;    // data size 16bit, CPOL=1(CLK idle high), CPHA=1, SCR=0
    LPC_SSP0->CPSR = 0x2;    // SSPCPSR clock prescale register, master mode, minimum divisor is 0x02. Fspi=SPI0CLK/(CPSDVSR*[SCR+1])=48M/(2*(0+1))=24M
    LPC_SSP0->CR1 |= (0x1<<1);    // Master mode
}

楼主:
发现25M的模式只能发出数据,不能读入数据,读入数据采样失败,全是0xff。所以最高是12M。

网友C:
LPC的IO效率貌似比stc还要低

网友D:
12M就低了些

楼主:
25Mhz. 发现问题是板子pcb做的不好导致的。

网友E(2014-01-09):
顶起~同LS   有始有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