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问可以帮忙分析一份电路图吗?

楼主(2013-11-17):
我知道让人花精力分析一份电路图是很搞笑..
但是我真的看不懂
模电没学好,现在大三了,
看这份电路图除了那个adaptor看得出
几乎什么都分析不出了
希望有人能帮我,感激不尽

网友A:
跟你差不多,除了看到了“adaptor”,什么也不知道;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你差不多,除了看到了“adaptor”,什么也不知道

....求别
请问你知道图里运放输出串联电容有什么用吗

网友B:
楼主的图挂了 ,没有显示。只看到个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图挂了 ,没有显示。只看到个叉

"叉"都没有。

网友D:
楼主的图挂了,只能看到个叉

网友E:
我除了X什么都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图挂了 ,没有显示。只看到个叉

我截图放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除了X什么都看不到

截图放上去了,麻烦你看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图挂了,只能看到个叉

编辑了...请过目

网友F:
啥也不会,路过。

网友G:
连接Input插座的BF245A没有直流通路,直流工作点不对。LM308的输入正IN+(pin3)连接反馈电阻。也应该是个错误。这里用施密特迟滞比较器也没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一看你画了注解,感动了
谢谢你!!
我上课先,回来再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连接Input插座的BF245A没有直流通路,直流工作点不对。LM308的输入正IN+(pin3)连接反馈电阻。也应该是个错 ...

谢谢你
这图这么多错误的吗...

网友H(2014-03-04):
刚入门模电,表示什么都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