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C6657的C程序

楼主(2013-11-18):
请教下各位大神,C6657一个完整的C程序怎么写?比如我要写个定时器或中断程序,但看了下CSL,里面没有一个完整的例程,不知道中断或定时器服务函数怎么写。对于C语言的编写,TI有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参考资料?

网友A:
csl库你还是需要结合dsp寄存器说明看  csl只用TI提供的使用说明书
看的前提还是了解一下大体原理

网友B:
你花些时间好好看看CSL库的使用说明   他还是很方便的
尤其是操作一些外设    可以节约时间搞一些算法

网友C:
在程序设计过程中利用CSL库函数可以方便地访问DSP的寄存器和硬件资源,提高DSP软件的开发效率和速度。

网友D:
CSL并不是thread safe的函数,尽量避免直接调用,相应的操作要通过sysbios或者lld完成,注意osal函数需要自己实现,这个负责原子操作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