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画出这样不规则的铺地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1-18):
这个铺地 是按板框自动避让的

网友B:
软件应该是DXP吧,直接画一个铺铜形状包住板子即可,前提设置好规则。pads的话可以复制板子外形。修改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铺地 是按板框自动避让的

您好,抱歉,麻烦问下怎么设置自动避让,我自己铺的铜总是铺不出圆滑的弧度。总是一块一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