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AD623的高人请指点下!

楼主(2013-11-18):
我用AD623做一模拟前端处理,传感器为称重桥式传感器,10V激励,AD623输出给24bitAD转换器AD7190,现在的问题是没有重物时,AD采集的结果比较稳定,基本可以达到18位,可以接受,当放上一些重物后,AD采样的结果就跳动很大,以十进制来算可达1000或以上。
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在AD623的输出加一个1K~10K电阻和104电容RC滤波,不可AD623输出之间加电容。
最好AD623后加一级跟随器。

网友B:
不建议用仪表放大器和此AD,仪表放大器漂,试一试CS5532bs,不用放大

网友C:
1.称重传感器是多少阻抗的,如果是350欧的建议可以5V激励,这样称重传感器承载功率减小到原来的1/4,可很大程度减小温飘。
2.增加输入级低通滤波,降低调频噪声干扰
3.减小放大倍数,放大倍数过大,容易自激振荡。

网友D:
用示波器线看看放大后的信号时什么样的。是稳定的吗?如果是那就是AD的问题,。没采样准确。如果不稳定。那就是你前段没处理好的问题。建议用温飘什么的很低的精密放大器等,opa227 lmp6482等都是高精度的。你试试。

楼主:
问题很严重。
我分开测了,AD用的是AD7190,将它的参考电压输入端直接接到电源,将信号输入端直接用电位器给一个固定值,这样效果比较不错。
测AD623的输出,有杂波,传感器输出,信号太小,测不准,只能测到杂波。
AD7190的参考电压,现在用电阻分压并用运放跟随也还是不行,在参考电压的输入脚会看到杂波,不知为什么。
另,这种桥式信号想做滤波处理,该怎么做,在哪个环节合适?

网友E(2014-09-04):
不知道你这里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是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