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I/O口问题?

楼主(2013-11-18):
大虾们,小弟请教个问题。stm32f407芯片手册上说上电复位后,io口默认的是浮空状态,我想问下上电复位默认这个状态下下面两个开关管可以导通吗?谢谢图片

网友A:
上面的管子肯定会导通. 电路里一定要接负载, 否则可能耗电流会很大, 甚至烧毁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管子肯定会导通. 电路里一定要接负载, 否则可能耗电流会很大, 甚至烧毁三极管 ...

你好,默认上电复位的这个浮空状态电平不高也不低,怎么会让这两个管导通啊。,有点不明白

网友A:
那个下拉电阻的作用, 跟 IO 口没有关系

网友B:
上面的会导通的   浮空输入 电平取决与外边  第一个可以用上拉

网友C:
上通下不通

网友D:
浮空就是一个高阻输入状态。  电平由外部电路决定。 外面接下拉就是低电平。 外面接上拉就是高电平。

网友E:
7楼正解,楼主有空看看模电的三极管原理就晓得了。 浮空相当于高阻,所谓高阻就是可能高电平,可能低电平,不确定,由外部电路决定。第一个接下拉电阻,上面有power ,电流会从power 流下来,形成回路,所以肯定会导通的,下面那个没有驱动电流输出,所以不会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