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系列PMM单元

楼主(2013-11-18):
请教个问题,系统在工作时容易无故发生复位。已排除不可能是WDT的问题,主要怀疑是电源管理模块管理因为欠压等自动发生了复位,如何检测到系统是因为什么原因发生了复位,以及怎么改善这个问题。有知道的请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
查看相应的中断标志位检测系统为什么复位!然后对症下药!

楼主:
开机我没有对这些寄存器做任何配置,默认会产生复位吗?
请问下检查哪个寄存器,可否说明下,非常感谢。

网友A:
用户的非屏蔽中断由以下任意情况触发:
-当配制成NMI模式时,由复位引脚RST/NMI触发
-振荡器失败
-非法操作flash存储器

系统的非屏蔽中断由以下任意情况触发
-PMM电压超限
-PMM上升沿/下降沿延时满期
-空缺存储器操作
-JTAG消息事件

非屏蔽中断(NMI)是不能用GIE控制位来阻止的。可屏蔽中断(INT)可以由GIE控制位来阻止。

楼主:
最主要的是PMM电压超限,这个能屏蔽吗?怎么操作呢?比如MCU电压低到一定值是,CPU时钟停止,当电压恢复正常时,继续运行.而不是强制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