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功放的输出不接低通滤波器,直接接喇叭,有什么好处和坏处?

楼主(2013-11-18):
现在很多小功率D类功放的芯片都不推荐接低通滤波器,直接接喇叭。

网友A:
好处是效率高,成本低,坏处是干扰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处是效率高,成本低,坏处是干扰大

喇叭相当于一个电感,而芯片输出不接滤波器,不加任何保护器件,电感的反击作用是不是容易损坏芯片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喇叭相当于一个电感,而芯片输出不接滤波器,不加任何保护器件,电感的反击作用是不是容易损坏芯片呢 ...

不会坏的, 你可以看看其内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坏的, 你可以看看其内部电路

一般的芯片内部都加了嵌位二极管?芯片内部原理图只画了桥驱动电路中的四个MOS管,并没有画保护二极管啊。

网友A:
小功率的D类,内部的MOSFET都是桥驱,喇叭的电感小,反电动势电流不大,所以没事。
那些几百W的,就要看情况了。

网友B:
一样可以听到声音。但是辐射会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