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TIM4读编码器,总出现问题,具体描述进来探讨一下

楼主(2013-11-18):
我用STM32 TIM4来读取编码器,600线,T1,T2边都计数,也就是一圈后TIM4->CNT 应该是2400,
现在情况这样:
如果我编码器和STM32都刚上电,我读出来的数  一圈可能是800,1000等,就是小于2400
编码器和STM32运行一段时间后, 读数就正确了,一圈就是2400了
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么?

网友A:
恐怕是电平匹配方面的问题, 测量和确认高低电平的电压值. 调整电路让信号变化快速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恐怕是电平匹配方面的问题, 测量和确认高低电平的电压值. 调整电路让信号变化快速稳定. ...

我的接口电路 用 PC817隔离,  EncoderA  EncoderB是接到SMT32  TIM4 中的 CH1 CH2,

为什么运行一段时间 读数就准确了呢

网友A:
不排除硬件和软件都有可能存在问题.
测量和确认高低电平的电压值, 信号变化快速和稳定.
另外, 这个光耦反应比较慢, 记得好几十uS呢,  速度快一些信号反应就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排除硬件和软件都有可能存在问题.
测量和确认高低电平的电压值, 信号变化快速和稳定.
另外, 这个光耦反应 ...

我算了一下,在我的环境中,PC817可以来得及。
只不过  我限流电阻和上拉电阻参数计算的有问题了,现在重新计算了阻值, 上诉问题没有了,波形很好。

网友A:
PC817 光耦的时间, 特别是关断时间很不确定
如果做试验, 那楼主这样处理就行了,
注意: 如果是做产品, 那就不是调试要一个就行了, 要充分考虑器件参数的离散性, 设计稳定可靠的电路和参数才能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817 光耦的时间, 特别是关断时间很不确定
如果做试验, 那楼主这样处理就行了,
注意: 如果是做产品, 那就 ...

嗯 谢谢你的建议。我买了几片TPL521回来试试一下。
另外,您有什么好的光耦推荐一下么!

我电机转速1405,减速比15,减速后转速94转/分     ,1.56转/秒,编码器是600线增量AB,则读取频率936.6HZ
TPL521的上升和下降关段时间我看资料手册要比PC817好,而且温度影响也比PC817小。
回来试一下

网友A:
这个要求对于 50uS 的 PC817 应该是能够满足的

网友(2015-03-08):
你能把你的程序发给我看一下么,我也有这个问题,一直调不出来,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