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频变压器开机时跳闸

楼主(2013-11-18):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变压器铁芯合闸时进入了磁饱和。
我曾发一帖讨论此现像。
此现像与合闸时的相角有关,所以不是每次合闸都出现。
没有什么好办法。任何可以消除此现像的方法成本都太高。例如:用个电阻限流,合闸后延迟一点时间再将电阻短路。
电力部门经常出现此现像,电力部门对付此现像的办法是重新合闸。

网友B:
正常工作不到7A,表头测量合闸时16A,表头有电感,有阻尼,反应偏慢,如果用示波器,估计能看到远远超20A的电流,但瞬间很短,选一个迟钝一点的空气开关或许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工作不到7A,表头测量合闸时16A,表头有电感,有阻尼,反应偏慢,如果用示波器,估计能看到远远超20A的 ...

是的,有时会出现20A的空开跳闸。
我试用过电感+热敏电阻的方案,有效果但不能杜绝跳闸的现象。请问各位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谢谢

网友B:
变压器的特性如此,要改变很难,改空气开关为30A是最简单的,因为短路时电流远远超过30A,所以空气开关还是能起作用的

网友C:
前面加一个NTC热敏电阻,选个30a的r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的变压器铁芯合闸时进入了磁饱和。
我曾发一帖讨论此现像。
此现像与合闸时的相角有关,所以不是每次合闸 ...

张老, 做个环牛投切器模块, 开关由一个可控硅并一个继电器, 块二三十块钱一个, 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张老, 做个环牛投切器模块, 开关由一个可控硅并一个继电器, 块二三十块钱一个, 如何? ...

可以考虑。
但必须加入50Hz交流相位检测。这个倒不难,一片单片机即可。单片机供电在此特殊应用下考虑电容降压。
还可以把过流保护过热保护按键开关机等等加上,不过那就不能用电容降压供电了。

网友D:
嗯, 一款这样的小模块, 做出来以后, 专卖给那些做数量不多的设备用, 一家, 一个月用上一两百个,最爽, 太少了挣不到钱, 太多了人家去分析. 有三五来家小客户, 相当于多领一份退休金, 不错的.

网友E:
用30A的空气开关

网友D:
空开用大了, 过载怎么办呢?

网友F:
这个空开也分很多种的,有照明和电机用的。比如正泰就有C和D型区分,选适用电机型号空开试试。
具体原理不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空开用大了, 过载怎么办呢?

20A也不是1500W变压器的过载。一般一个开关都要带好几个负载,1500W变压器只是其中之一。1500W变压器负载自己有过载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加一个NTC热敏电阻,选个30a的r

谢谢。我用了一个23A2R的。测试有时还会跳闸。大电流的热敏电阻阻值一般都很小。20A以上最大才2R,同时正常工作时温度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
但必须加入50Hz交流相位检测。这个倒不难,一片单片机即可。单片机供电在此特殊应用下考虑电 ...

呵呵,这样体积太大,我现有的产品现在没法装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