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程序怎么K2.K3没有动作

楼主(2013-11-18):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counter;
  sbit K1=P2^1;
  sbit K2=P2^2;
  sbit K3=P2^3;
  sbit LED1=P0^2;
  sbit LED2=P0^1;
  sbit LED3=P0^3;
  sbit RELAY=P0^4;
  sbit RELAY1=P0^5;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t;
     while(ms--)
            for(t=0;t<120;t++);
    }
/********主程序********/
void main()
   {
               P0=0x100;
             P2=0xff;
                    LED2=K2;
             LED3=K3;
  while(1)
   {

   if(K1==0)
     {
while(K1==0);
    counter++;
         if(counter>=20)
      RELAY=1;
                LED1=~LED1;
         if(counter>=10)
      RELAY1=1;
      DelayMS(10);      //延时20MS
                {
                  }
       }
     }
   }

网友A:
你就读一次(赋值给了LED),当然不行了

网友B:
上电只运行一次,后来就不执行了...

要放在循环体当中才行...

网友C:
是啊,while(1)里只处理了LED1啊

网友D:
首先P0=0x00--你写成了p0= 0x100; 还有k2  k3没有动作如楼上的所说你的主函数的while循环中就没赋给k2k3操作的代码。。。

网友E:
是的, 主循环里就没有检测 K2,K3 的代码.
代码编排好乱, 是不是网页的问题, 看得眼花

网友F:
写代码最重要的是细心,不然经常被自己搞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