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虽小麻烦大 汽车电路的保险盒和保险丝

楼主(2013-11-18):
喇叭不响、车灯不亮,又或者点烟器没有工作,甚至汽车故障灯亮起,这些看似非常严重的问题,常常是由一个小小的保险丝引起,本期就随小编一起来认识汽车的保险盒保险丝吧。
了解汽车保险盒
汽车的电器部件都有保险丝,为了便于维修,工程师便把汽车保险丝都集中设计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便是我们俗称的保险盒
一辆汽车拥有两个保险盒,一个位于发动机舱内,另一个在方向盘附近。这两个保险盒分管着汽车不同的电器元件,一般来说位于发动机舱内的保险盒分管汽车外部用电器的保险丝,例如发动机控制单元、喇叭、玻璃清洗器、ABS、起动机、雨刮器、大灯等。相对的,位于车内的保险盒便控制着车内的用电器,例如车窗升降器、安全气囊、电动座椅、阅读灯、点烟器等。了解两个保险盒的分工,有助于在排除故障时更有针对性,大幅节省维修时间。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保险盒盖不慎丢失,一定不要让保险丝暴露在外,以免发生保险丝短路,另外在覆盖保险丝时,也不能随意用其它材料替代,因为保险盒的材质是充分考虑了绝缘和耐高温的,随意用其它材料覆盖保险丝会有发生火灾的危险。
认识保险丝
插片式保险丝拥有工程塑料外壳,包裹着锌或铜制成的熔体结构,金属熔体和插脚连接。车主朋友需要了解的是插片式保险丝是有大小区别的,分为超小号、小号、中号、大号四种,不同大小的插片保险丝的插脚也是不同的,因此购买到错误的保险丝是无法安装的。
插片式保险丝一般为2A至40A,其安培数值会在保险丝的顶端标注。如果保险丝烧蚀令安培数值无法辨认,我们还可以通过它的颜色来判断。一般而言,保险丝颜色所对应的安培数如下表:
汽车保险丝查找实例
了解了保险盒和保险丝,那么一旦汽车出现保险丝故障,又该如何找到损坏的保险丝呢?这里小编以点烟器为例说明。
步骤一:找到保险盒位置
首先断开汽车电源,然后再开始查找保险盒。驾驶室内的保险盒一般位于中控台靠近车门的一侧或在方向盘的下面。
步骤二:查阅保险丝表
对照保险丝表我们可以看到F9便是点烟器保险丝的位置。
步骤三:找到保险丝位置
对照保险盒的图例我们可以看出,左边第三列便是F9保险丝的具体位置。
步骤四:对照图例找到保险丝实际位置
有了点烟器保险丝具体位置的图例,我们便可以对照图例找到保险丝在车内的实际位置。
剩下的步骤便是利用汽车配备的专用工具或尖嘴钳拔出烧蚀的保险丝,再换上新保险丝即可。插片式保险丝没有正负极之分,因此在更换保险丝时只要注意保险丝大小和安培数即可。
带LED提示灯的插片式保险丝更换起来更简便
对于车主而言,或许翻书查找保险片位置是件繁琐的麻烦事,聪明的工程师于是发明了带提示灯的插片式保险丝。当保险丝烧蚀后,保险丝内的电珠便串联在了短路电路中,微弱的电流让电珠发光,烧蚀损坏的保险丝便一目了然。
保险丝更换注意
■安培数值要正确
更换保险丝时,一定要选择正确安培数的保险丝,不能随意加大保险丝的电流规格,更不能用铁丝代替。
■购买渠道要正规
保险丝到处都能买到,但是小编还是建议车主到正规的维修点购买。因为不合格的保险丝熔丝很可能由其它金属制成,无法保证对电路的保护,劣质的塑料外壳更容易在保险丝烧蚀时燃烧引发火灾。
保险丝为什么常常烧蚀
保险丝常常无故烧蚀,相信很多车主都遇到过。产生此类故障的原因一般归结于两种,一是用电器负载过大;二是汽车电路中有短路现象发生。
用电器负载过大的原因有,改装大灯和音响设备,使用不合格的点烟器插头,大功率用电器接驳点烟器等。因此在小编建议车主在改动汽车电路前,应事先了解汽车原厂用电器的功率和最大负载,例如大灯的瓦数高于原厂设定值,就有可能造成车灯保险丝经常烧蚀。
如果汽车的电器没有经过任何改动也出现保险丝烧蚀的现象,则需要检查汽车的线路是否短路。在日常的养护上,不用水管直接冲洗发动机舱是避免保险盒以及线路短路的好习惯;也可以通过目测观察是否有电线胶皮老化裸露金属铜线造成短路;此外在进行车内清洗或铺设地板胶时,也应注意避免触碰到埋藏在地板内的电线,在检查具体短路点上,可以借助万用表进行,万用表波动过大,则表明电路该位置有可能存在短路,或者把车开到4S店进行全面线路检查,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相关资料:保险盒常见名词中英文对照表
对于一些进口车而言,保险丝所指代的零件常常用英文缩写表示,在维修起来非常麻烦,这里小编列举出一些常见的相关英文缩写,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小问题常常引起**烦,保险丝便是如此,一个错误的使用习惯,或者忽视基本的电路常识,一个指甲盖大小的玩意儿就能让汽车出现许多故障。

       万瑞和是一家专业生产和研发自恢复保险丝的生产厂家,已成立12年,如需了解汽车保险丝的相关其他案例,可去万瑞和咨询在线客服人员!

网友A:
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