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有一个信号不受控制自动拉低

楼主(2013-11-18):
大家好,
      我用的软件是ISE13.1.芯片是spartan3a。
      请教一个非常蹊跷的问题。
      代码如下:
        reg flag;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flag <= 0;
            else if(full_pulse)
                flag <= 1;
            else if(color == 2'd3)
                flag <= 0;
            else
                ;
        end

        full_pulse是一个脉冲,color是一个颜色计数。
        问题是,有的情况下,当full_pulse使flag = 1之后,flag又立刻变成0,而此时rst_n一直是1的,color也没有加到3,就是说让flag变成0的条件并没有满足。
        为什么flag会自动拉低呢?
        非常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只有这一段代码吗?按道理应该是计数器的问题。你是如何确认计数器没有到3的?

网友B:
你的color怎么计数的?

网友B:
那可能是你的flag一直是0,没有成为1的。

网友A:
怎么样了,怎么每个结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