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频率100khz以下的正弦波进行数字滤波,效果比硬件滤波器的?

楼主(2013-11-18):
我知道高频肯定不行,但是如果是低频,效果怎么样?理论上应该是更好的,但是即使操作还有什么泄漏之类的问题,我不知道数字滤波的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A:
数字滤波还与采样频率等其他因素有关。
效果不见得好。只不过参数调整方便

网友B:
对于高阶的滤波器,只要处理器运算速度足够快,数字滤波器更容易调节和实现,模拟就很难了,比如说一个30阶的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模拟电路就很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