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单片机驱动彩屏显示器好,,STM32????

楼主(2013-11-18):
如题:::什么单片机驱动彩屏显示器好,,STM32????

还有什么彩屏的显示器资料最完好,,最好有中文资料 , 那个ILI9320感觉否看不懂,彩屏驱动芯片

网友A:
看你想要多大的屏,
stm32呢资料多点,随便找找都有了

网友B:
用单片机都可以驱动,51的,AVR的,STM32,都可以的啊

网友C:
你用什么屏呢?可以直接用LPC1788芯片,M3的核,NXP特地为驱动LCD退出的,内置LCD驱动器,可以外扩SDRAM,用的还不错,我之前就是用这颗芯片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关键是多大啊

网友E:
可以考虑ASAP1826T,arm9内核, 我只能说这市面上性价比最高的LCD驱动方案。
提供现成的lCD开发库。比1788便宜很多。

如果其他人想要什么 便宜的,可靠的全彩LCD驱动方案,均可考虑这个IC。感兴趣可以联系  jackie.luo@ferry-semi.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多大啊

就320x240,主要是资料没有中文的,,英文看不懂,,麻烦,,手上一个ILI9320的就是看不懂,太英文了

网友D:
加油。这次看完了,懂了。下次就不怕了。我觉着只要不是视频就没问题

网友F(2015-12-08):
急求彩屏的中文资料,哪一款都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急求彩屏的中文资料,哪一款都行.

网友H:
如果大屏的话 找个arm带图像处理的吧 直接把屏的RGB连到ARM 这样刷新速度也快些。
arm成本也不贵,还省了驱动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