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温度传感器模拟

楼主(2013-11-18):
(无正文)

网友A:
转速是脉冲信号,频率高,对应速度高
踏板温度用模拟信号,0-5V AD 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是脉冲信号,频率高,对应速度高
踏板温度用模拟信号,0-5V AD 采

这个我知道,频率信号 和 电压信号,直接用数据采集卡 输出功能都能做,但是  温度信号应该是电阻信号,如果要输出可控的电阻信号  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比较方便一点。

网友B:
直接用电压信号模拟温度。
电阻信号最后也要求变成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