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推荐一块横流芯片

楼主(2013-11-18):
要做一个DCDC电源,把15VDC转换成1.8VDC,并且要求输出横流能达到350mA,并且要求电流值可以通过电路设定。之前用的TPS5420+LT3092可是3092只能达到200mA。其他方案也行

楼主:
沙发自己占了。吃完饭再来找找,补充一下,不知道能不能用LED驱动芯片。

网友A:
这是恒压啊...
你的意思是是不是你负载有1.8V,恒流输出0-350mA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