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关于pads中四层板内层的敷铜方法?

楼主(2013-11-18):
我想请教一下,pads中画四层板时,我里面两层是VCC和GND ,这两层的敷铜方法和顶层敷铜的方法一样吗?如果不一样,具体的操作步骤是什么,望大神指教

网友A:
首先不要设置负片
然后普通是一样的,
vcc层可以根据电压区域的不同,铺对应网络的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