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帮我分析下这个为什么不能亮啊!

楼主(2013-11-18):
我用STM8S208R8,spi 4线方式驱动SSD1306的oled,一直点不亮,能不能帮忙看看为什么???程序如下:
#include "stm8s208r.h"

_Bool lcd_scl @PC_ODR:5;                //lcd 时钟
_Bool lcd_sda @PC_ODR:6;                //lcd 数据
_Bool lcd_rst @PB_ODR:3;                //lcd rst
_Bool lcd_dc  @PB_ODR:2;                //lcd 方向
_Bool lcd_cs        @PF_ODR:0;                //lcd 片选
#define XLevelL        0x00
#define XLevelH        0x10
#define XLevel        ((XLevelh&0x0f)*16+XLevelL)
#define Max_Column 128
#define        Max_Row        64
#define        Brightness 0xCF
#define X_WIDTH 128
#define Y_WIDTH 64

const unsigned char f8x16[] =        {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
                                                                                                    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                /*"1",0*/

                                                                                                    0x00,0x70,0x08,0x08,0x08,0x88,0x70,0x00,
                                                                                                    0x00,0x30,0x28,0x24,0x22,0x21,0x30,0x00};                /*"2",1*/

const unsigned char f16x16[] =        {0x00,0x02,0x82,0x82,0x82,0x82,0x82,0xFE,
                                                                                                    0x82,0x82,0x82,0x82,0x82,0x02,0x00,0x00,
                                                                                                    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7F,
                                                                                                    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00,                /*"王",0*/

                                                                                                    0x00,0x00,0x00,0x00,0x00,0xFC,0x00,0x00,
                                                                                                    0x00,0x7E,0x8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80,0x60,0x18,0x07,0x00,0x00,0x00,
                                                                                                    0x00,0x00,0x03,0x0C,0x30,0x40,0x80,0x00};                /*"八",1*/

void gpio_init(void)
{
        PC_DDR |= 0x60;
        PC_CR1 |= 0x60;
        PC_CR2 &= ~0x60;

        PB_DDR |= 0x06;
        PB_CR1 |= 0x06;
        PB_CR2 &= ~0x06;

        PF_DDR |= 0x01;
        PF_CR1 |= 0x01;
        PF_CR2 &= ~0x01;
}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i, j;

        for (i=time; i>0; i--)
        {
                for (j=110; j>0; j--);
        }
}

/*----------lcd写数据----------*/
void lcd_wrdat(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lcd_cs = 0;
        lcd_dc = 1;
        lcd_scl = 0;
        for (i=0; i<8; i++)
        {
                if ((dat<<i) & 0x80)
                {
                        lcd_sda = 1;
                }
                else
                {
                        lcd_sda = 0;
                }
                lcd_scl = 1;
        }
}

/*----------lcd写命令----------*/
void lcd_wrcmd(unsigned char cmd)
{
        unsigned char i;

        lcd_cs = 0;
        lcd_dc = 0;
        lcd_scl = 0;
        for (i=0; i<8; i++)
        {
                if ((cmd<<i) & 0x80)
                {
                        lcd_sda = 1;
                }
                else
                {
                        lcd_sda = 0;
                }
                lcd_scl = 1;
        }
}

/*----------lcd设置坐标----------*/
void lc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lcd_wrcmd(0xb0+y);
        lcd_wrcmd(((x&0xf0)>>4)|0x10);
        lcd_wrcmd((x&0x0f)|0x01);
}

/*----------lcd全屏----------*/
void lcd_fill(unsigned char bmp_dat)
{
        unsigned char x, y;
        for (y=0; y<8; y++)
        {
                lcd_wrcmd(0xb0+y);
                lcd_wrcmd(0x01);
                lcd_wrcmd(0x10);
                for (x=0; x<X_WIDTH; x++)
                {
                        lcd_wrdat(bmp_dat);
                }
        }
}

/*----------lcd复位----------*/
void lcd_cls(void)
{
        unsigned char x, y;
        for (y=0; y<8; y++)
        {
                lcd_wrcmd(0xb0+y);
                lcd_wrcmd(0x01);
                lcd_wrcmd(0x10);
                for (x=0; x<X_WIDTH; x++)
                {
                        lcd_wrdat(0);
                }
        }
}

/*----------lcd初始化----------*/
void oled_init(void)
{
        lcd_cls();

        lcd_scl = 1;
        lcd_rst = 0;
        delayms(250);
        lcd_rst = 1;

        lcd_wrcmd(0xae);                //turn off oled panel
        lcd_wrcmd(0x00);                //set low column address
        lcd_wrcmd(0x10);                //set high column address
        lcd_wrcmd(0x40);                //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lcd_wrcmd(0x81);                //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lcd_wrcmd(0xcf);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lcd_wrcmd(0xa1);                //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lcd_wrcmd(0xc8);                //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 反置 oxc8正常
        lcd_wrcmd(0xa6);                //set normal display
        lcd_wrcmd(0xa8);                //set multiplex ratio (1 to 64)
        lcd_wrcmd(0x3f);                //--1/64 duty
        lcd_wrcmd(0xd3);                //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0x00~0x3f)
        lcd_wrcmd(0x00);                //not offset
        lcd_wrcmd(0xd5);                //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lcd_wrcmd(0x80);                //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lcd_wrcmd(0xd9);                //set pre-charge period
        lcd_wrcmd(0xf1);                //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lcd_wrcmd(0xda);                //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artion
        lcd_wrcmd(0x12);
        lcd_wrcmd(0xdb);                //set Vcomh
        lcd_wrcmd(0x40);                //set Vcom deselect level
        lcd_wrcmd(0x20);                //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lcd_wrcmd(0x02);
        lcd_wrcmd(0x8d);                //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lcd_wrcmd(0x14);                //set (0x01) disable
        lcd_wrcmd(0xa4);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lcd_wrcmd(0xa6);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0xa7)
        lcd_wrcmd(0xaf);                //turn on oled panel

        lcd_fill(0x00);                        //clear screen
        lcd_set_pos(0, 0);
}

/*----------显示16*16点阵 显示的坐标(x,y),y为页范围0~7-----------*/
void lcd_p16x16ch(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wm = 0;
        unsigned int adder = 32*n;

        lcd_set_pos(x, y);
        for (wm=0; wm<16; wm++)
        {
                lcd_wrdat(f16x16[adder]);
                adder += 1;
        }
        lcd_set_pos(x, y+1);
        for (wm=0; wm<16; wm++)
        {
                lcd_wrdat(f16x16[adder]);
                adder += 1;
        }
}

/*----------显示8*16点阵 起始点坐标(x,y),x范围0~127,y范围0~7----------*/
void wrt_lcddata(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txd)
{
        unsigned char i;

        lcd_set_pos(x, y);
        for (i=0; i<8; i++)
        {
                lcd_wrdat(f8x16[txd*16+i]);
        }
        lcd_set_pos(x+8, y);
        for (i=0; i<8; i++)
        {
        lcd_wrdat(f8x16[txd*16+i+8]);
        }
}

void main(void)
{
        gpio_init();
        oled_init();

        while(1)
        {
                wrt_lcddata(0, 0, 0);
                wrt_lcddata(50, 0, 1);
                lcd_p16x16ch(0, 3, 0);
                lcd_p16x16ch(0, 5, 1);
        }
}

网友A:
复位信号要关注, 接下来就是好好地验证控制时序

楼主:
版主,能不能帮我看看具体是哪个地方的问题,或者能不能发一个能用的程序我学习一下!

楼主:
问题终于找到了,还是由于不仔细造成的啊。我把整个程序发出来,希望帮到跟我一样的初学者:
#include "stm8s208r.h"

_Bool lcd_scl @PC_ODR:5;                //lcd 时钟
_Bool lcd_sda @PC_ODR:6;                //lcd 数据
_Bool lcd_rst @PB_ODR:3;                //lcd rst
//_Bool lcd_rst        @PI_ODR:0;
_Bool lcd_dc  @PB_ODR:2;                //lcd 方向
_Bool lcd_cs        @PF_ODR:0;                //lcd 片选
#define XLevelL        0x00
#define XLevelH        0x10
#define XLevel        ((XLevelh&0x0f)*16+XLevelL)
#define Max_Column 128
#define        Max_Row        64
#define        Brightness 0xCF
#define X_WIDTH 128
#define Y_WIDTH 64

const unsigned char f8x16[] =        {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
                                                                                                    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                /*"1",0*/

                                                                                                    0x00,0x70,0x08,0x08,0x08,0x88,0x70,0x00,
                                                                                                    0x00,0x30,0x28,0x24,0x22,0x21,0x30,0x00};                /*"2",1*/

const unsigned char f16x16[] =        {0x00,0x02,0x82,0x82,0x82,0x82,0x82,0xFE,
                                                                                                    0x82,0x82,0x82,0x82,0x82,0x02,0x00,0x00,
                                                                                                    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7F,
                                                                                                    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00,                /*"王",0*/

                                                                                                    0x00,0x00,0x00,0x00,0x00,0xFC,0x00,0x00,
                                                                                                    0x00,0x7E,0x8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80,0x60,0x18,0x07,0x00,0x00,0x00,
                                                                                                    0x00,0x00,0x03,0x0C,0x30,0x40,0x80,0x00};                /*"八",1*/

void gpio_init(void)
{
        PC_DDR |= 0x60;
        PC_CR1 |= 0x60;
        PC_CR2 &= ~0x60;

        PB_DDR |= 0x0C;
        PB_CR1 |= 0x0C;
        PB_CR2 &= ~0x0C;

        PF_DDR |= 0x01;
        PF_CR1 |= 0x01;
        PF_CR2 &= ~0x01;

        PI_DDR = 0x01;
        PI_CR1 = 0x01;
        PI_CR2 = 0x01;
}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i, j;

        for (i=time; i>0; i--)
        {
                for (j=110; j>0; j--);
        }
}

/*----------lcd写数据----------*/
void lcd_wrdat(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lcd_cs = 0;
        lcd_dc = 1;

        for (i=0; i<8; i++)
        {
                lcd_scl = 0;
                if ((dat<<i) & 0x80)
                {
                        lcd_sda = 1;
                }
                else
                {
                        lcd_sda = 0;
                }
                lcd_scl = 1;
        }

        lcd_cs = 1;
}

/*----------lcd写命令----------*/
void lcd_wrcmd(unsigned char cmd)
{
        unsigned char i;

        lcd_cs = 0;
        lcd_dc = 0;

        for (i=0; i<8; i++)
        {
                lcd_scl = 0;
                if ((cmd<<i) & 0x80)
                {
                        lcd_sda = 1;
                }
                else
                {
                        lcd_sda = 0;
                }
                lcd_scl = 1;
        }
        lcd_cs = 1;
}

/*----------lcd设置坐标----------*/
void lc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lcd_wrcmd(0xb0+y);
        lcd_wrcmd(((x&0xf0)>>4)|0x10);
        lcd_wrcmd((x&0x0f)|0x01);
}

/*----------lcd全屏----------*/
void lcd_fill(unsigned char bmp_dat)
{
        unsigned char x, y;
        for (y=0; y<8; y++)
        {
                lcd_wrcmd(0xb0+y);
                lcd_wrcmd(0x01);
                lcd_wrcmd(0x10);
                for (x=0; x<X_WIDTH; x++)
                {
                        lcd_wrdat(bmp_dat);
                }
        }
}

/*----------lcd复位----------*/
void lcd_cls(void)
{
        unsigned char x, y;
        for (y=0; y<8; y++)
        {
                lcd_wrcmd(0xb0+y);
                lcd_wrcmd(0x01);
                lcd_wrcmd(0x10);
                for (x=0; x<X_WIDTH; x++)
                {
                        lcd_wrdat(0);
                }
        }
}

/*----------lcd初始化----------*/
void oled_init(void)
{
//        lcd_cls();

        lcd_scl = 1;
        lcd_rst = 0;
        delayms(250);
        lcd_rst = 1;

        lcd_wrcmd(0xae);                //turn off oled panel
        lcd_wrcmd(0x00);                //set low column address
        lcd_wrcmd(0x10);                //set high column address
        lcd_wrcmd(0x40);                //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lcd_wrcmd(0x81);                //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lcd_wrcmd(0xcf);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lcd_wrcmd(0xa1);                //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lcd_wrcmd(0xc8);                //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 反置 oxc8正常
        lcd_wrcmd(0xa6);                //set normal display
        lcd_wrcmd(0xa8);                //set multiplex ratio (1 to 64)
        lcd_wrcmd(0x3f);                //--1/64 duty
        lcd_wrcmd(0xd3);                //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0x00~0x3f)
        lcd_wrcmd(0x00);                //not offset
        lcd_wrcmd(0xd5);                //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lcd_wrcmd(0x80);                //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lcd_wrcmd(0xd9);                //set pre-charge period
        lcd_wrcmd(0xf1);                //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lcd_wrcmd(0xda);                //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artion
        lcd_wrcmd(0x12);
        lcd_wrcmd(0xdb);                //set Vcomh
        lcd_wrcmd(0x40);                //set Vcom deselect level
        lcd_wrcmd(0x20);                //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lcd_wrcmd(0x02);
        lcd_wrcmd(0x8d);                //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lcd_wrcmd(0x14);                //set (0x01) disable
        lcd_wrcmd(0xa4);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lcd_wrcmd(0xa6);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0xa7)
        lcd_wrcmd(0xaf);                //turn on oled panel

        lcd_fill(0x00);                        //clear screen
        lcd_set_pos(0, 0);
}

/*----------显示16*16点阵 显示的坐标(x,y),y为页范围0~7-----------*/
void lcd_p16x16ch(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wm = 0;
        unsigned int adder = 32*n;

        lcd_set_pos(x, y);
        for (wm=0; wm<16; wm++)
        {
                lcd_wrdat(f16x16[adder]);
                adder += 1;
        }
        lcd_set_pos(x, y+1);
        for (wm=0; wm<16; wm++)
        {
                lcd_wrdat(f16x16[adder]);
                adder += 1;
        }
}

/*----------显示8*16点阵 起始点坐标(x,y),x范围0~127,y范围0~7----------*/
void wrt_lcddata(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txd)
{
        unsigned char i;

        lcd_set_pos(x, y);
        for (i=0; i<8; i++)
        {
                lcd_wrdat(f8x16[txd*16+i]);
        }
        lcd_set_pos(x, y+1);
        for (i=0; i<8; i++)
        {
        lcd_wrdat(f8x16[txd*16+i+8]);
        }
}

void main(void)
{
        CLK_SWR = 0xE1;
//        CLK_CKDIVR = 0x00;

        gpio_init();
        oled_init();

        while(1)
        {
                wrt_lcddata(0, 0, 0);
                wrt_lcddata(50, 0, 1);
                lcd_p16x16ch(0, 3, 0);
                lcd_p16x16ch(0, 5,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