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请问斑竹是否有可用于AD采集的低纹波噪声的DCDC产品

楼主(2013-11-18):
请问斑竹是否有可用于AD采集的低纹波噪声的DCDC产品
不考虑效率,不考虑体积,是否有DCDC类的可以媲美线性电源的产品, 很多场合DCDC的干扰很头疼,不是随便几个电感电容就能将纹波和噪声衰减的,而随便一个线性电源的噪声和纹波都不超过10mV. 可是有的场合必须要用DC供电.线性降压的话功耗损失太大,有的时候是升压更是没有好办法.
  自己搭建低纹波噪声的DCDC的话就需要自己绕变压器,很麻烦,统一性差

网友A:
您好!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开关电源的纹波噪声是不能和线性电源媲美的,这点是需要承认的。
AD采集芯片由DCDC电源供电在很多客户的应用场合都能看到,除非客户使用的是超高精度的AD芯片,这个时候一般采取的方案为:
DCDC产品后端加低压差低纹波的LDO,这样的方案和直接使用线性电源的好处就是没有从输入端的高压直接降压,减少了降压芯片的功耗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开关电源的纹波噪声是不能和线性电源媲美的,这点是需要承认的。
AD采集芯片由DCD ...

稳压的DCDC内部已经有LDO了, 即使再加一级的LDO又有何用处呢? 低带宽的LDO没用,高带宽的LDO的成本要媲美dcdc模块本身了.对于后续的模拟电路来说,纹波的干扰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几百到Mhz的噪声干扰, LDO对Mhz的噪声来说就是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