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cyclone ii 的PLL时钟相位延迟问题

楼主(2013-11-18):
我使用megawizard生成PLL,外部50M,生成3个依次延迟90度的100M时钟,C0 0度, C1 90度 ,C2 180度,然后使用modelsim 门级仿真,出来的结果不太对啊!不应该是依次延迟1/100M/4么?RTL级仿真是对的。。这该如何解决。。再调那个相位值?

网友A:
lock信号还是无效呢

网友B:
时钟问题最好直接下板子后直接用示波器测试观察波形,功能仿真一般不是太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