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检查程序问题的讨论

楼主(2013-11-18):
            使用PIC单片机的时候,经常出现一些非常难以理解的一些现象,根本没法找出问题,我甚至称这个为诡异。以前使用51的时候,啥问题都没有,即使有问题也很容易发现,并且很好的理解为啥出现这个问题。目前我遇到这些问题,各位讨论讨论,看是啥东东,我的系统架构是消息和时间结合组成的,我个人觉得不错....
1,这个问题是按键的扫描,用2个adc接口,用来处理几个按键,我是10ms扫一次,以及利用中断消抖等等,如果有按键按下,就将此按键的消息储存在消息系统里,然后再处理,现在的问题是:
由于有2个adc值嘛,先处理的adc那个,产生按键消息非常的正常,后处理的adc,就会发现产生的按键消息非常多,貌似没有经过消抖似的,如果将这两个adc的处理顺序换一下,结果还是先处理的正常产生按键消息,后处理的产生很多按键消息.....更加奇葩的是,如果我在后处理的那个里面加一条端口处理语句,例如:Test=1;结果就正常了.....不知道说清楚了没.....还有2个adc处理的相关变量时独立的,没有共用.......
2,关于储存数据,原先存储数据妥妥的,结果换一个芯片测试之后,就发现读取数据出问题了,如果单独测试函数的功能,发现存储数据和读数据是正常的,然后一步步来测试,发现有时候,只要进入到特定的函数之后,读取函数功能就没法工作了.....例如下面的例子:
读取数据;a
Inti()
{读取数据;b}
读取数据c
这是说:就这个Inti函数的里面有读取数据的函数,如果在这个调用函数的前面,或者后面读取数据,都是正常的,结果放到这个函数里面,结果就不正常了......可是这个Init()函数里面也只是写的调用读取数据的函数啊,其他的都没有变,怎么就有问题呢......至于函数栈的溢出,不可能,以为我的嵌套也就3次而已........
3,希望各位说说一般检查程序怎么检查的,我一般是逐步来测得.....可是遇到一些诡异的现象就没法处理了.......

4、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我就是问问题啊...顺带和大家讨论讨论.......而且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出真正的原因,但是我不知道为啥又是置顶,又是版主推荐.....这是要闹哪样啊.....我的心脏承受不住啊.....

楼主:
还有就是遇到实际和理论值相差非常远的情况,一般都是发生在捕捉的时候,自己计算的值于实际的值相差非常大......都不知道怎么解决......头都想得奔溃.....

          还好留了一个楼层,经过这么久的讨论,然后我自己一个个试,已经把第一个问题给解决了,发现时代码优化问题,把设置的优化speed勾上,就没有问题了,但是代码的空间增大了8%左右了,也就是说编译器优化也只是优化了8%左右,刚才无意之中看到叶版主曾经回复的帖子说自己的写代码比较保守,我不知道这里的保守指的是啥,但是我觉得我在写代码的时候,算是比较考虑算法技巧的吧.......
        在此过程中,版主提到过临界代码的概念,但是到现在版主也没有怎么详细介绍,版主啊,能否开个帖子具体阐述一下啊,如果懒的动,你大致说一下,我可以代劳啊..........
       至于说测试方法,大家可以一个个楼层看,我觉得还是比较多的吧..............还么有完..

      继续修改...进过这么几天的整理和修改,除了捕捉的实际值和理论值差距有点大之外,其他的都已经解决了,写入数据和读取数据,我把函数稍微的修理了一下...另外关于临界代码,进过版主的大致讲解,我也只是略知一二,就用版主的那个例子来说一下:
if(msCounter>5000){
                  Startout();
                  }
           }
}
//------------------------------------------------------------------------
//定时中断服务程序
void interrupt Timer_1ms_ISR(void){
                                  msCounter++;
                                  }
//------------------------------------------------------------------------
       在8位MCU上,msCounter>5000,5000对应的16进制数值就是0x1388,超过了一字节数域的表示范围,这个对应的ASM指令,一般都是多条指令来判断大小,基本上编译器生成的汇编指令都是分成两次分别比较高字节和低字节值的大小,当MCU执行比较时,如果恰好中断发生并导致了进位,此时就产生了临界。
    这个是版主给的解释,进过我的思考后,我觉得所谓的临界代码应该是极其特殊的情况,没有考虑到的时候,也就是说几乎是概率事件......不过这需要经验和时间来总结这样的情况吧....
    最后关于程序的检查,首先肯定是语法的啦,这是最基本的,然后才是逻辑的问题...这个最伤透脑筋了,不过你可以一个一个功能去测试,可以屏蔽掉不相干的功能,特别是定时器,这个最容易造成逻辑混乱的问题了。我一般的检查方法是,要么用一个不用的脚,来测试,如下:
if(Test==1)
{
   Test=0;
}
else
{
  Test=1;
}
我用这个一搬是为了测试时间,或者是是否运行到这个地方...当然你必须还得有数字示波器 才行了。。。
      另外。就是变量的的检测了,时时监测重要变量的值得变化,当然这你需要有显示屏才可以的啦,也有用在线调试的,我原先也是用这个来监测变量值得,结果由于有时间上的差异,而且程序大了之后,总感觉在线调试很烂.....不过简单的在线调试还是可以的.....
     最最后,就是感谢各位大神的帮助了.....具体细节 大家可以看下面的回复............

网友A:
你都用消息处理机制+时间片了

这些问题应该都不是问题吧,
不用想了,肯定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用消息处理机制+时间片了

这些问题应该都不是问题吧,

至少说一下方向和方法啊..............

网友B:
略诡异,帮你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略诡异,帮你顶一下。

感谢啦............头都想大了.....

网友A:
先处理的没有问题,后处理的有问题,
应该是ADC结果不正常吧,可能ADC配置不对吧,
可以发个假的数据试试算法嘛,这很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处理的没有问题,后处理的有问题,
应该是ADC结果不正常吧,可能ADC配置不对吧,
可以发个假的数据试试算 ...

ADC的值是正确的,这个我检测过了....即时不正确,也不会导致产生很多消息啊....主要原因是比如我30ms-500ms之间是相当于短按,按照道理只会产生一个按键消息,可是我测试的时候,产生好几个消息....感觉消抖貌似没有起作用,可是变量就在哪里啊.....真是没法理解...

网友A:
既然ADC结果是正确的,那肯定算法错误,

一步步跟踪不就知道结果了

楼主:
if(AdcValue[1]<DOWN_B_KEY&&AdcValue[1]>=UP_B_KEY)    //this is Down Key
{
     ++KeyCntB;                      //用于消抖
     if((KeyCntB<=CNTS_KEY+2)&&(KeyCntB>=CNTS_KEY))   //短按时相关处理
    {
       if(LongKeyB!=LONG_KEY)
       {
           LongKeyB=SHORT_KEY;
       }
       KeyKindB=DOWNB_KEY;
    }
    else if(KeyCntB>=CNTL_KEY)     //长按时相关处理
    {
        if(RA7_NU==1)       //加这个端口就正常了,不加就不正常
       {
           RA7_NU=0;
       }
       else
      {
            RA7_NU=1;
       }
       SaveKStatus=KeyStatus;
       KeyCntB=0;
       LongKeyB=LONG_KEY;
       WriteMessage(1,KeyStatus|PRESS_LBS_MSG);
  }
}
说明:问题就是出在一步步检测啊,如果我检测数据KeyCntB的值得变化,就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我检测其他变量,立马问题再现......特别是我只是轻轻的按一下,都会有长按的消息.....总觉得KeyCntB这个变量的问题....但是就是找不出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ADC结果是正确的,那肯定算法错误,

一步步跟踪不就知道结果了

if(AdcValue[1]<DOWN_B_KEY&&AdcValue[1]>=UP_B_KEY)    //this is Down Key
{
     ++KeyCntB;                      //用于消抖
     if((KeyCntB<=CNTS_KEY+2)&&(KeyCntB>=CNTS_KEY))   //短按时相关处理
    {
       if(LongKeyB!=LONG_KEY)
       {
           LongKeyB=SHORT_KEY;
       }
       KeyKindB=DOWNB_KEY;
    }
    else if(KeyCntB>=CNTL_KEY)     //长按时相关处理
    {
        if(RA7_NU==1)       //加这个端口就正常了,不加就不正常
       {
           RA7_NU=0;
       }
       else
      {
            RA7_NU=1;
       }
       SaveKStatus=KeyStatus;
       KeyCntB=0;
       LongKeyB=LONG_KEY;
       WriteMessage(1,KeyStatus|PRESS_LBS_MSG);
  }
}
说明:问题就是出在一步步检测啊,如果我检测数据KeyCntB的值得变化,就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我检测其他变量,立马问题再现......特别是我只是轻轻的按一下,都会有长按的消息.....总觉得KeyCntB这个变量的问题....但是就是找不出哪里有问题....

楼主:
很明了的程序啊............实在费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明了的程序啊............实在费解....................

可以把这个代码加载到其他芯片上去试试,pic的芯片好像没有jtag,不太好跟踪调试

网友A:
你的按键一旦大于CNTL_KEY值,

KeyCntB=0;
这个逻辑不正常吧,应该是没有按键按下时才能将KeyCntB清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按键一旦大于CNTL_KEY值,

KeyCntB=0;

KeyCntB是用来消抖和确认长按的...每个10ms扫一次,CNTL_KEY是长按的确定,一旦大于这个值,就表示按键长按了,发送一个长按消息,那么就需要从新在来计算一次,所以将KeyCntB=0了,当然但检测到抬起键时,也会清零,我的长按是可以连续发送长按消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按键一旦大于CNTL_KEY值,

KeyCntB=0;

其实我还做过一些测试,else if(KeyCntB>=CNTL_KEY)这个判断语句下面检测一个++i的数据,发现即时我短按都会发现i变化了......总感觉貌似程序跳过KeyCntB>=CNTL_KEY这个判断了,这就是我说的诡异的地方.....理论明明不可能发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这个代码加载到其他芯片上去试试,pic的芯片好像没有jtag,不太好跟踪调试 ...

我只有pic系列的单片机啊..........其他的木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只有pic系列的单片机啊..........其他的木有..............

实在不行就看看汇编代码吧,最彻底的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行就看看汇编代码吧,最彻底的解决方法

对....这个方法不错....可是怎么找到定位的语句啊...我可是有几千行,很难找到对应的汇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

大神就不要呵呵了啊....给个方法吧....说说你的看法也行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就不要呵呵了啊....给个方法吧....说说你的看法也行啊...

我可不是大神。。我觉得你还是仔细放在你的程序上。是不是每一个细节你都考虑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可不是大神。。我觉得你还是仔细放在你的程序上。是不是每一个细节你都考虑到了。 ...

最主要的是....加一些完全无关的语句后,就正常了,这是最没法理解的.....完全没法检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主要的是....加一些完全无关的语句后,就正常了,这是最没法理解的.....完全没法检测... ...

还是耐心点,总会把问题找出来。也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办法给你建议。

网友E:
呵呵,肯定是你的程序问题
问题从来没有诡异的说法,存在必定有其原因
成长的过程就是要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不要浮躁,细心的学习和总结

从你描述的程序中,按键扫描弄的太复杂了吧?什么消息之类的要弄的怎么专业么,程序的精髓在于讲究简单和易懂。你可以考虑一下其他的扫键方式。

一般用AD来做扫键,说明是IO口不够用,AD比较忌讳的是处理按键组合了,如果你的要求是没有必要按键组合,那么你的硬件可以弄成不管多少个按键只响应排靠前的那个,这样子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F:
pic时钟配置是否正确,示波器测试,AD的配置需要等待的时间,中断只有一个入口,无法判断优先级的。既然在41上测试通过的程序,那就考虑硬件的差异,还考虑你是否把代码优化了...

网友A:
按键源程序是不是你写的
我表示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肯定是你的程序问题
问题从来没有诡异的说法,存在必定有其原因
成长的过程就是要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 ...

这是我系统架构决定了.....我系统的架构就是利用消息来处理的.....我也觉得是程序问题....连问题的方向都木有,最主要的是加一些完全无关的语句运行后,就正常工作了,没法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pic时钟配置是否正确,示波器测试,AD的配置需要等待的时间,中断只有一个入口,无法判断优先级的。既然在4 ...

时钟这些我测试了....因为和我测试中断的时间是吻合的....代码优化...每时每刻都在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源程序是不是你写的
我表示怀疑

能不能说一下你的理由呢....程序百分百是我写的.....我从来不抄别人的程序,即使看到别人的程序思路好,我也会自己根据自己的理解写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说一下你的理由呢....程序百分百是我写的.....我从来不抄别人的程序,即使看到别人的程序思路好, ...

没有必要生气
我只是怀疑而已,
既然是你写的,而且已经在其它MCU上OK,如果移植没有修改主要程序的,那么很可能是芯片编译器差异引起的,
另外不要问题盯着那个地方,很可能问题在其它地方

程序贴的太少,很难看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必要生气
我只是怀疑而已,
既然是你写的,而且已经在其它MCU上OK,如果移植没有修改主要程序的,那 ...

我没有生气....你太敏感了....我程序太长了...好几千行.....不可能发上来的....我也在想是不是其他地方的问题.....其实我找问题的方法还是很多的,一般都可以找出来,现在最奇怪的地方是,加一个完全无关的语句后,程序就能正常工作,而且这个语句与整个程序都木有关系....实在是没法理解,上次出现这种事的时候,发现单片机坏了,这次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生气....你太敏感了....我程序太长了...好几千行.....不可能发上来的....我也在想是不是其他地方的 ...

你这问题也不难,
先搞个循环,只调用按键相关程序,然后跟踪一定次数的循环,看每次结果,
也不排除编译错误的可能,建议先大大降低优化级别,再不行就只能看反汇编了

网友F:
最好上你有疑问地方的代码

网友A:
                if(RA7_NU==1)       //加这个端口就正常了,不加就不正常
                {
                        RA7_NU=0;
                }
                else
                {
                        RA7_NU=1;
                }
这段代码什么意思,这不是取反RA7_NU吗,有什么意义吗
PIC的GPIO有点不同于51或其它MCU的,他总是读取外部引脚电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上你有疑问地方的代码

这个就是我整个一个扫描程序...我删除了其他的,只是为了好截个全图.....中间加了一条端口测试语句,这是个没有用的端口,原先只是测试,可是结果发现只要加了这条语句后,程序正常了..........下面加入更加完整的程序...

楼主:
if(AdcValue[1]>=DOWN_B_KEY)       //This is  B Key scan
        {
                switch(KeyKindB)
                {
                        case DOWNB_KEY:
                        {
                                if(LongKeyB==SHORT_KEY)
                                {
                                        WriteMessage(1,KeyStatus|PRESS_SBS_MSG);
                                        WriteMessage(1,KeyStatus|RELEASE_SBS_MSG);
                                }
                                else if(LongKeyB==LONG_KEY)
                                {
                                        WriteMessage(1,SaveKStatus|RELEASE_LBS_MSG);
                                }
                                LongKeyB=NO_KEY;
                                KeyKindB=OTHER_KEY;
                                break;
                        }
                        case UPB_KEY:
                        {
                                if(LongKeyB==SHORT_KEY)
                                {
                                        WriteMessage(1,KeyStatus|PRESS_SBI_MSG);
                                        WriteMessage(1,KeyStatus|RELEASE_SBI_MSG);
                                }
                                else if(LongKeyB==LONG_KEY)
                                {
                                        WriteMessage(1,SaveKStatus|RELEASE_LBI_MSG);
                                }
                                LongKeyB=NO_KEY;
                                KeyKindB=OTHER_KEY;
                                break;
                        }
                        default :
                        {
                                break;
                        }
                }
                KeyCntB=0;
        }
        else if(AdcValue[1]<DOWN_B_KEY&&AdcValue[1]>=UP_B_KEY)                  //this is Down Key
        {
                ++KeyCntB;
                if((KeyCntB>=CNTS_KEY)&&(KeyCntB<=CNTS_KEY+2))
                {
                        if(LongKeyB!=LONG_KEY)
                        {
                                LongKeyB=SHORT_KEY;
                        }
                        KeyKindB=DOWNB_KEY;
                }
                else if(KeyCntB>=CNTL_KEY)
                {
                        if(RA7_NU==1)
                        {
                                RA7_NU=0;
                        }
                        else
                        {
                                RA7_NU=1;
                        }
                        SaveKStatus=KeyStatus;
                        KeyCntB=0;
                        LongKeyB=LONG_KEY;
                        WriteMessage(1,KeyStatus|PRESS_LBS_MSG);
                }
        }
        else if(AdcValue[1]<UP_B_KEY)                                              //This is Up Key
        {
                ++KeyCntB;
                if((KeyCntB>=CNTS_KEY)&&(KeyCntB<=CNTS_KEY+2))
                {
                        if(LongKeyB!=LONG_KEY)
                        {
                                LongKeyB=SHORT_KEY;
                        }
                        KeyKindB=UPB_KEY;
                }
                else if(KeyCntB>=CNTL_KEY)
                {
                        SaveKStatus=KeyStatus;
                        KeyCntB=0;
                        LongKeyB=LONG_KEY;
                        WriteMessage(1,KeyStatus|PRESS_LBI_MSG);
                }
        }

楼主:
对上面的程序进行说明....
我的消息是这样的,对于一个短按和长按,只有按键释放才能确定,所以短按按下和释放的消息是同时产生的...
KeyKindB是用来区别哪个adc的, LongKeyB是为了区别是否长按了....KeyCntB是用来消抖和确认长按的...SaveKStatus和KeyStatus可以不用理会....
问题如下:如果不加那个端口测试代码,就会在短按的时候,只是轻轻一按,就会有很多按键消息,包括长按,短按....总觉得跳过KeyCntB>=CNTL_KEY这个判断条件....

网友A:
既然说那句话没有意义,
换成个普通的变量试试,很有可能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RA7_NU==1)       //加这个端口就正常了,不加就不正常
                {
            ...

这个是测试端口啊....我可以用示波器来测这个脚,这个端口没有使用,这就是没法理解的地方嘛,加这个测试端口,就正常了,不加,问题依旧...........

网友A:
else if(KeyCntB>=CNTL_KEY)
改成
if(KeyCntB>=CNTL_KEY)
试试

网友A:
是否在定时中断中扫键的
编译是否有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说那句话没有意义,
换成个普通的变量试试,很有可能就有问题

你说的对.....如果换成一个普通的什么i++,就不行了,但是如果我换成另外的一种如:Display=KeyCntB;这里的Display是显示在屏幕上的值,就OK了;我将 if(RA7_NU==1) 这个改为++i,然后再这个函数里面加Display=i,程序正常工作,但是如果我把Display=i移到函数外面去...结果又不真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else if(KeyCntB>=CNTL_KEY)
改成
if(KeyCntB>=CNTL_KEY)

这个我试过了.................不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if(AdcValue[1]=UP_B_KEY)    //this is Down Key
{
     ++KeyCntB;                      //用于消抖     ...

你这样哪里起到了消抖的作用呢,代码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在定时中断中扫键的
编译是否有警告

我都利用时间片段了,怎么可能还放着中断里........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遇到实际和理论值相差非常远的情况,一般都是发生在捕捉的时候,自己计算的值于实际的值相差非常大 ...

没用过PIC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样哪里起到了消抖的作用呢,代码有问题

此话怎讲??我10ms扫一次,我将CNTS_KEY定义为4,表示40ms内都是按下的,那么我不就是可以表示已经按下了么??

网友A:
if(AdcValue[1]=UP_B_KEY)    //this is Down Key
应该是
if(AdcValue[1] == UP_B_KEY)    //this is Down Key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AdcValue[1]=UP_B_KEY)    //this is Down Key
应该是
if(AdcValue[1] == UP_B_KEY)    //this is Down  ...

等等,你这从哪里看到的,我怎么看到这个语句????

网友G:
引用 网友G:
你这样哪里起到了消抖的作用呢,代码有问题

KeyCntB变量使用来消抖的,但是你下面又将其清零了。仔细跟踪你认为可能出错的代码,一定可以找出来的,也许可能是个低级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L说的

这个...论坛截取部分....截漏了,完整的在帖子的第一页,不是这样写的.......我整个扫描按键的程序在帖子的第2页

网友I:
首先要建立一个信念:办法总比困难多
就拿按键扫描来说,用AD扫描原则上可以,但AD有自身缺陷,受干扰影响大,且芯片内部只有一个物理AD转换器,楼主的问题可以从AD的特点出发查找
1、第1个AD采样完成后有没有给第2个AD足够的采样时间?
2、可以多扫描几次,按楼主程序,多建数据存储区,比如建10个,第1次扫描数据存数据区1,第2个扫描存数据区2,以此类推,直到存满10个数据,再看看有几个数据区数据是正常的?根据这10个数据区数据的正确与否确定下一步的查找方向
3、10ms扫一次是否太快,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楼主用AD进行扫描,如果是IO口扫描,我没异议,但楼主用AD扫描我就不得不考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如果换成一个普通的什么i++,就不行了,但是如果我换成另外的一种如:Display=KeyCntB;这 ...

所以说还是程序的问题,
这个没有什么捷径,只有一步一步跟踪结果了
先不要调用其它程序,关中断测试调试

网友J:
2.4请分析以下一段代码并指出有那些地方需要修改。
unsigned int msCounter=0;   //毫秒计数器全局变量
//------------------------------------------------------------------------
void main(void)
{
   InitSys();//初始化定时中断
   while(1){
           if(msCounter>5000){
                             Startout();
                             }
           }
}
//------------------------------------------------------------------------
void Startout(void){
                   return(msCounter);
                   }
//------------------------------------------------------------------------
//定时中断服务程序
void interrupt Timer_1ms_ISR(void){
                                  msCounter++;
                                  }
//------------------------------------------------------------------------

楼主先分析一下这一段代码中的问题,然后再对照自己的代码看看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
虽然我没有看你的代码,但很多人认为诡异的问题,都是类似的临界代码造成的。

网友A:
早说了,模拟数据测试,或暂时改成普通IO测试
确实有可能是AD数据抖动变化大的原因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还是程序的问题,
这个没有什么捷径,只有一步一步跟踪结果了
先不要调用其它程序,关中断测试调试 ...

中断肯定不能关的啊....基准时间的来源...关了,没法工作了.....我自己在测试测吧....应该需要一步一步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断肯定不能关的啊....基准时间的来源...关了,没法工作了.....我自己在测试测吧....应该需要一步一步来 ...

怎么不可以关
就调用个按键+10MS延时程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I:
首先要建立一个信念:办法总比困难多
就拿按键扫描来说,用AD扫描原则上可以,但AD有自身缺陷,受干扰影响 ...

方法啊....我试试..........其实我没有说,我的ad转换时在定时器0里面进行的....不过是10ms一次,应该不会是问题吧.....我这样做主要是想节约点变量.........之所以在写程序时,处处都考虑节约变量,组要原因以前使用51的时候,就是太不节约变量,出现了问题,让后从那以后,每次写程序都考虑能少用变量就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2.4请分析以下一段代码并指出有那些地方需要修改。unsigned int msCounter=0;   //毫秒计数器全局变量//--- ...

首先,有个语法错误,函数都void了,还有返回值??,如果你不是有意的就当我没说。其次,我觉得msCounter应该清个零吧,大于5000后次次调用不太好。。。最后,如果你最主要的是想说,中断1ms太频繁了,好吧我觉得这不是问题,我就经常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可以关
就调用个按键+10MS延时程序即可

我试试..............方法多了..准会找出问题来的...............

网友A:
叫你关中断当然是有意义的
很多人没有临界代码的概念,导致所谓诡异问题,其实不是诡异,
同样的程序可能在有些MCU上没有诡异,有些MCU上应有诡异,反之亦然,其实不是诡异,都是临界的问题,同一条语句有些MCU可以一条指令搞定,有些需要多条指令,有些虽然需要多条指令,但不会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叫你关中断当然是有意义的
很多人没有临界代码的概念,导致所谓诡异问题,其实不是诡异,
同样的程序可能在 ...

明白了......我去测试一下....如果我关了之后,发现可以工作了,那这说明了啥???还有我的帖子怎么置顶了??能不能取消置顶啊.....毕竟问题我也还没有找出来:'(

网友A:
那说明中断与主循环的全局变量传递信息之间有问题
就是临界代码的问题,
很多处理是需要原子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说明中断与主循环的全局变量传递信息之间有问题
就是临界代码的问题,
很多处理是需要原子操作的 ...

原子操作???啥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J:
2.4请分析以下一段代码并指出有那些地方需要修改。unsigned int msCounter=0;   //毫秒计数器全局变量//--- ...

版主,我回答的正不正确啊,不会完全没领悟你的意思吧...........求指教啊..........告诉我理论的东西也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子操作???啥概念????

就是一个处理不能被打断,比如基本的一条指令,没有执行完是不可能执行其它的指令,

这里的原子操作没有必要不被打断,只是被打断不影响结果就行了,但为了可靠,一般需要原子操作时都是关中断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对上面的程序进行说明....
我的消息是这样的,对于一个短按和长按,只有按键释放才能确定,所以短按按下和 ...

跳过判断语句我也遇到过,最后发现基本是表达式问题导致判断结果是常量,然后编译器优化程度比较高的话就直接跳过了,调试时最好把代码优化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跳过判断语句我也遇到过,最后发现基本是表达式问题导致判断结果是常量,然后编译器优化程度比较高的话就 ...

哪里设置的????从哪里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处理不能被打断,比如基本的一条指令,没有执行完是不可能执行其它的指令,

这里的原子操作没有 ...

看下一个回复...这个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处理不能被打断,比如基本的一条指令,没有执行完是不可能执行其它的指令,

这里的原子操作没有 ...

我把所有的都关了,中断也关了,只显示按键消息。。。。问题依旧,加入
if(RA7_NU==1)
{
RA7_NU=0;
}
else
{
           RA7_NU=1;
}
消息产生正常,不加,轻轻一按,消息产生多,短按,长按都有....而且非常明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所有的都关了,中断也关了,只显示按键消息。。。。问题依旧,加入
if(RA7_NU==1)
{

用GPIO扫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GPIO扫键试试

GPIO扫键???啥东东????

网友A:
不用ADC读键,用传统的IO扫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GPIO扫键试试

我想我找出问题所在了,我现在检测了消息的产生个数,发现了一个特殊现象,只要我轻轻一按,就产生了8个消息,其中前面6个全部是长按的消息,而且没有释放消息,后面两个是短按消息和短按释放.....应该是略过KeyCntA>=CNTL_KEY这个判断条件,直接运行那个插入消息函数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J:
2.4请分析以下一段代码并指出有那些地方需要修改。unsigned int msCounter=0;   //毫秒计数器全局变量//--- ...

可怜了你的代码了....

他的回答好像真不知道临界区.
这样的人,写框架,写系统,
我只想说,时间片,不骗你片谁?

他的代码我也没看,惨不忍睹.

我只想提醒他,写代码最烂 也是让编译器理解.如果编译器理解不了,那离着死不远了.
问题很明显,编译器傻了,没法优化代码了...

网友J:
1、56楼的代码是我公司面试电子工程师的时使用的一条笔试题目。

2、这条题目中,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小错误,主要就是为了掩盖那个最重要的错误:临界代码。

3、通过这个查错,来检验面试人员的软件基础和对临界代码概念的理解。

4、你没有通过这个检验。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怜了你的代码了....

他的回答好像真不知道临界区.

临界代码真的不是很了解.....望告知一二可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1、56楼的代码是我公司面试电子工程师的时使用的一条笔试题目。

2、这条题目中,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小错误, ...

好吧......其实我也不知道临界代码,可否给点相关资料看看啊.......版主...........

网友M:
我以前用过一个PIC单片机读EEPROM,怎么读都不行,搞了4天。最后换了个芯片好了。那个流泪了,还有我们用的PIC下载器都是山寨有时可能会有点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1、56楼的代码是我公司面试电子工程师的时使用的一条笔试题目。

2、这条题目中,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小错误, ...

版主.....给个资料看看啊........能否讲解一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以前用过一个PIC单片机读EEPROM,怎么读都不行,搞了4天。最后换了个芯片好了。那个流泪了,还有我们用的 ...

单片机的EEPROM木有问题,因为我在这个函数之外的地方读取时可以的......我正在探索............

网友J:
引用 楼主:
版主.....给个资料看看啊........能否讲解一二啊.....

这哪有什么详细资料,就是一个名词,其实就是一种程序BUG,但这个BUG属于隐性的,在符合一定的要素后触发临界条件,并导致了预测之外的错误。

很多童鞋都会在这方面犯错,因为错误现象呈现一定的概率性,所以很多童鞋就认为现象很诡异,想不透之后,就认为芯片有问题,或者是干扰什么等等。。。。。。

芯片就是一个机器,怎么动作主要是你的代码在指挥它,如果动作在预测之外,要么是程序BUG,要么是你没有按照芯片数据手册规定的条件使用它,极少可能是芯片本身有问题,概率实在太低了,特别是一款上市多年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哪有什么详细资料,就是一个名词,其实就是一种程序BUG,但这个BUG属于隐性的,在符合一定的要素后触发 ...

那怎么样避免呢???、有木有什么方法啊....一下常规的举例,或者解释一下你先前出的那个题目,为啥会出现临界代码现象??

网友K:
引用 楼主:
哪里设置的????从哪里关???

mplab ide
project-build option-project-compiler-operation 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K:
mplab ide
project-build option-project-compiler-operation mode

我已经找到了.........并且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就是优化搞的.....

网友J:
if(msCounter>5000){
                  Startout();
                  }
           }
}
//------------------------------------------------------------------------
//定时中断服务程序
void interrupt Timer_1ms_ISR(void){
                                  msCounter++;
                                  }
//------------------------------------------------------------------------

在8位MCU上,msCounter>5000,5000对应的16进制数值就是0x1388,超过了一字节数域的表示范围,这个对应的ASM指令,一般都是多条指令来判断大小,基本上编译器生成的汇编指令都是分成两次分别比较高字节和低字节值的大小,当MCU执行比较时,如果恰好中断发生并导致了进位,此时就产生了临界。

网友J:
这只是一个例子,在实际中还有很多种可能的临界代码,但作为一个高质量的代码工人,要时刻牢记并惊醒规避这种临界代码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J:
if(msCounter>5000){                  Startout();                  }          ...

哦,我明白意思了....所谓的临界代码,一般都是指一个变量在多处改变时,并且有些改变的具有优先级,这样就会导致一些意外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只是一个例子,在实际中还有很多种可能的临界代码,但作为一个高质量的代码工人,要时刻牢记并惊醒规避这 ...

我的这个问题发现原因了,是编译器的优化问题导致的.....设置一下就好.....

网友J:
引用 楼主:
哦,我明白意思了....所谓的临界代码,一般都是指一个变量在多处改变时,并且有些改变的具有优先级,这样 ...

临界代码有很多种可能,我的举例只是最简单的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临界代码有很多种可能,我的举例只是最简单的一种。

额...好吧..貌似有点复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敢苟同。

能说一下你的想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