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这个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2013-11-18):
分析了好就也没想通,求教一下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电路是基于惠斯通电桥的一个设计。R22与R31是两个测量温度用的铂电阻,阻值可变,测量是采集A、B两处的电压差,经仪用放大器放大后控制电压V的变化。

网友A:
LM358接什么电源?

楼主:
LM358接一个12V的电源

网友A:
1. 如果A接差分放大器输入正(+)、B接差分放大器输入负(-),则差分放大器输出给节点V提供恒定电流约40mA。
2. 差分放大器输出电压V主要与R31的电阻值线性相关。也就是说V值主要反映R31铂电阻的温度,并且,由于有恒定电流,输出线性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如果A接差分放大器输入正(+)、B接差分放大器输入负(-),则差分放大器输出给节点V提供恒定电流约40mA。
2 ...

多谢指教,没错,就是A接正(+),B接负(-),后面电路是这样的我想知道的就是差分放大器的输出是怎么计算的,就这部分我没看懂。

楼主:
主要卡壳部位就是LM358B和三极管BCW71是怎么工作的,没弄明白,所以放大器的输入部分搞不懂。

网友A:
也没有搞懂。还是10楼、11楼分析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58B和三极管BCW71为R22提供较稳定的电流。不用关系不大。

多谢指点,能说的详细一些吗,你原来说是为R22提供恒流的,我找了好些恒流电路结合分析,还是没分析出如何恒流工作的。:L 基础不太好,可以麻烦你解说一下具体工作原理吗?

网友B:
V6=VB(R24/(R21+R24))=VB(300K/(10K+300K))=VB*30/31
根据“虚短”和“虚断”:V5=V6
则,流过R22的电流为:(VB-V5)R22=(VB/31)/R22=VB/(31R22),也就是说R22支路等效于阻值为31R22的一个电阻。
那么B点对地间可以认为等效于阻值为(R21+R24)//(31R22)的一个电阻。也就是310K与31倍的R22并联的一个电阻。

网友B:
因为R21、R24之和远大于31倍的R22,可以忽略R21、R24支路的分流影响,那么B点对地间就等效于一个31倍R22的电阻。

网友C:
是个电阻/电流转换电路?是温度变送器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R21、R24之和远大于31倍的R22,可以忽略R21、R24支路的分流影响,那么B点对地间就等效于一个31倍R22的 ...

非常感谢你肯这么详细耐心的指教。同时道歉,因为在公司,没能及时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没有搞懂。还是10楼、11楼分析正确。

还是非常感谢你给出的分析思路。有你的指点比我自己闭门造车容易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个电阻/电流转换电路?是温度变送器电路吗?

是温度变送器电路。

网友D:
请问这样测温度有什么好处啊?

网友C:
是两线制温度变送器,节省导线。
一般电路需要电源、地线、信号三条线,此电路只需要电源和地线两条。温度与电流相关,适合远距离传送,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E:
这个电路有改进余地,差分电压输出是为了抗干扰和抑制共模电压,但是电路所示两个信号线上的内阻不一样,一个是1欧左右,一个是100欧左右,这样抗干扰能力会差不少,建议调整成差不多的值。
另外,不知道实际电路里V是几伏? 不妨做如下的一些推测:
LM358的输入偏流大概是10nA量级,为了保证测量精度(不知道精度要求是多少),通过R21和R24的电流应该在uA量级。假设设计为10uA,通过R22铂电阻的电流是1mA,V应该是3.3V。铂电阻的温度系数大概是0.38Ohm/C,每变化1C,B点电压变化380uV。LM358的offset温漂在7uV/C以内,这样每C会有7/380=2%的误差,和高成本高精度的铂电阻搭配不能达到很好的系统优化。再看另一路电压A,假设V是3.3V,R12R31上的电流是400mA,R31的功耗是1.1W,除非这个铂电阻有极好的散热,测量对象有很大的热容,或者测量对象温度很高,不在乎几度的误差,否则会严重影响测温精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有改进余地,差分电压输出是为了抗干扰和抑制共模电压,但是电路所示两个信号线上的内阻不一样,一 ...

抱歉,上面这个帖子有点问题,我忽略了一件事。
LM358和铂电阻R22不一定离得很近,铂电阻可以在被测物体上,LM358在电路板上,它的温度并不跟随铂电阻变化,所以7/380=2%的提法有问题,应该这么描述,LM358每变化1C,会使输出产成0.02C的误差,看起来问题不算太大。

网友F:
我感觉LM358的温漂 是补偿前端电路产生的误差 做线性补偿
这个传输耗电量已经很大了  电源还要两根线  走4线
电源线也感应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