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滞回比较器的软件算法实施

楼主:
通过单片机去采集一个传感器的AD电压,当传感器的电压(AD值)是从0V上升到5V的过程中,在4.2V以下的这段为逻辑on,为1;当传感器的电压(AD值)是从5V下降到0V的过程中,在3.2V以上的这段为逻辑off,也就是说3.2V到4.2V为滞回状态。请问软件上如何实现,个人的观点时,采集AD电压时保留上次的AD值,然后与当前的AD值比较,判断是否是在上升阶段还是下降阶段,这方法是否有bug?请高手指点,最好可以有个算法代码

网友A(2013-11-18):
typedef struct{
        int        Val;
        int        LastVal;
        unsigned char RiseFlag;
        unsigned char DropFlag;
} Hys_Typ;

Hys_Typ Hys;

unsigned char  Hysteresis()
{
        unsigned char dat;

        Hys.Val = ADCRead();

        if((Hys.Val > 32) && (Hys.LastVal < 32))
                Hys.RiseFlag = 1;
        if((Hys.Val < 42) && (Hys.LastVal > 42))
                Hys.DropFlag = 1;

        if(Hys.Val < 32)
        {
                dat = 1;
                Hys.RiseFlag = Hys.DropFlag = 0;
        }
        else if(Hys.Val <= 42)
        {
                if(Hys.RiseFlag == 1)           dat = 1;
                if(Hys.DropFlag == 1)         dat = 0;
        }
        else
        {
                dat = 0;
                Hys.RiseFlag = Hys.DropFlag = 0;
        }

        Hys.LastVal = Hys.Val;

        return dat;
}
没验证过,仅供参考。

网友B:
二楼有点牛!

网友C:
我用Excel来计算的

网友D:
高于或低于门槛,输出状态确定

在中间范围,保持上次状态

完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高于或低于门槛,输出状态确定

在中间范围,保持上次状态

正解
我智商明显不足。
当反面教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正解
我智商明显不足。
当反面教材了。

只能说明你没有真正理解这个触发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明你没有真正理解这个触发器

学习了。

楼主: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程序,想太多了:dizzy:

楼主:
ad_data = ADRead();
if(ad_data < 3.2)
{
   out = 1;
}
if(ad_data > 4.2)
{
   out = 0;
}

网友E(2015-05-06):
开机时值在这个区间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