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关于使用EUP8207时,电池电量耗尽后,充电充不进去

楼主(2013-11-18):
目前做的一个产品是使用EUP8207充电管理芯片,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当锂电池电量全部耗尽后,充电时,发现充不进电(电池是OK的,有
返回给厂家检测)。

量测一个发现,电流直接跳过开始“Trickie charge Phase"阶段,直接进去第
2阶段,快速重放电”Trickie charge Voltage“,求教,此现象怎么硬件解决?
急求!!!!!!!!!

网友A:
你电池放电放到几伏啊?

网友A:
R39改大试试呢
R32是啥意思啦,
和手册中的图不一样啊

网友B:
电池放完电,刚开始充的时候相当于短路,充电器岂不是要保护,那自然充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9改大试试呢
R32是啥意思啦,
和手册中的图不一样啊

R39改大确实有改善,R32那块电路时预留的监控电池充电电压状态的,目前没有使用到。目前我们使用33m欧姆的,是BOSS要求充电电流够大,如果不改R39,有其他方法解决,当电池电量耗尽接近0V时,能正常充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放完电,刚开始充的时候相当于短路,充电器岂不是要保护,那自然充不进 ...

看开始的图,第一阶段量测到时15mV/33m=0.54A,这阶段是起什么作用的?若果按你所说,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开始的图,第一阶段量测到时15mV/33m=0.54A,这阶段是起什么作用的?若果按你所说,有解决方法吗? ...

锂电池不是很清楚,但蓄电池如果电放完了,则可用高压(比额定电压高2倍的电压)刺激一下,几秒时间,就可以继续充电

网友A:
你充电电流需要多大啊,
看片子的能力,
采样电阻过小,第一阶段充电电流检测错误,所以不充电
换其他的充电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充电电流需要多大啊,
看片子的能力,
采样电阻过小,第一阶段充电电流检测错误,所以不充电

充电需要3A

网友A:
采样电阻端并个PMOS 选导通电阻小的,开启条件,电压3V

网友C:
你的充电管理IC 没有带零伏充电功能。电池放电后电压低于0.7V后就无法对电池充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充电管理IC 没有带零伏充电功能。电池放电后电压低于0.7V后就无法对电池充电。 ...
  1. 哈哈``有道理``

网友E: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就是电池用完,机器开着机,无法充电,但是我关机时机器就能正常了!可能是内部的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BUG

网友E:
为什么不用EUP8054 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