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拉高信号电压

楼主:
OBDII接头,16针脚。
接头上有CAN BUS、K LINE,这两路信号随机出现在某一OBD针脚,用模拟开关选通此针脚,实现通信。
现在试验所用CD4067,12V供电。CAN BUS正常电压在3V左右,CD4067会把总线拉高3V左右。

问过maxim的技术支持,说是CD4067也不应该出现拉高CAN总线电压的情况。还告诉我注意CD4067的高频泄漏是否过大?这个有关系吗?
有没有用过模拟开关的高人,指点一二啊

网友A(2013-11-18):
没图不好说

网友B:
4067 -3dB带宽在89MHz,如果信号频率大于,就可能无法导通了;把没用的输入给到GND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