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S信号源问题

楼主(2013-11-18):
用DDS产生1Mhz VPP为1V的正弦波信号,用ad817放大后用示波器观察到波形波峰处被削平,但是用信号发生器输出同样信号加放大,波形却完好,求各位大神指导哈!

网友A:
用示波器实际测试一下信号源输出的波形。 看看峰峰值。
看看信号源的输出阻抗设置的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实际测试一下信号源输出的波形。 看看峰峰值。
看看信号源的输出阻抗设置的是多少。 ...

我看了  信号源的Vpp是1V啊

网友B:
是不是运放电路的问题, 有没有达到饱和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饱和了。

用信号发生器波形正常啊,这不是运放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运放电路的问题, 有没有达到饱和点?

用信号发生器波形正常啊,这不是运放的问题吧

网友D:
信号源可以设置输出阻抗,如果外部电路的输入阻抗和信号源设置的输出阻抗不一致,信号源输出信号电压值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DDS输出到ad817少了隔直电容。

这几天陪女朋友啦,请教大侠该怎么弄呢?3Mhz的话电容不大好选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信号源可以设置输出阻抗,如果外部电路的输入阻抗和信号源设置的输出阻抗不一致,信号源输出信号电压值是不 ...

能说得简单些嘛???:P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说得简单些嘛???

就是你运放的输入阻抗要和信号源设置的输出阻抗一样

网友F:
你的DDS信号存在偏置。放大后呗削平了。你看下你dds信号的偏置多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你的DDS信号存在偏置。放大后呗削平了。你看下你dds信号的偏置多少

个人认为和阻抗的关系不大。

网友G:
直流分量没有处理掉?

楼主:
看了下,是隔直电路的问题,请问各位大神,这种情况,电容值该如何选择,需要加泄通电阻吗?隔直电容从本质上说是和后级电路构成高通滤波器,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