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GPIO简单的拉高拉低

楼主(2013-11-18):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define PINS  GPIO_PIN_6
//声明
void   SysCtlPeripheralEnable (unsigned long ulPeripheral)
{}
void GPIODirModeSet(unsigned long ulPort,unsigned char ucPins,unsigned long ulPinIO)
{}

void GPIOPinWrite(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unsigned char ucVal)
{}
int main(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使能B模块
        GPIODirModeSet(GPIO_PORTB_BASE,PINS,GPIO_DIR_MODE_OUT);//设置B为输出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PINS,~PINS);//PB6低电平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PINS,PINS);//PB6高电平
                while(1);
}
板子是LM3S9B92 用的CCSV5  单步执行发现寄存器中的数据都是0xBAD0BAD0  没有使能的模块也是这个
单步执行PB6 管脚电压不变 而且相应寄存器数据不改变  求助

网友A:
输入输出是否设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是否设置正确

正确 谢谢版主回复

楼主:
还是不行~~~换了块板子也不行~~~~试了几天了没进展

网友B:
可以换一个GPIO测试一下,或许有短路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换一个GPIO测试一下,或许有短路的情况

恩恩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C:
找数据手册再对比看看你的配置

网友D: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PINS,~PINS);//PB6低电平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PINS,PINS);//PB6高电平
--------------------------------------------------------
这个函数或是宏你的用法对么? 我觉得它的最后一个参数应该是"1"或"0",而不是管脚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PINS,~PINS);//PB6低电平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PINS,PINS);//PB6 ...

谢谢 您的答复  现在遇到点小问题 正在努力尝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