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VLLS3模式唤醒代码

楼主(2013-11-18):
(无正文)

网友A:
利用CMP作为唤醒源是完全可行的,但是在我印象中好像没有现成的应用CMP唤醒MCU的例程的。

网友B:
可以在输入引脚中,一个输入使用6bit的DAC,设置你所需要的电压阈值,另一个引脚设置为输入,然后将CMP设置为唤醒源就可以了。你可以在官方例程的基础上稍作修改即可!希望能够帮到您!

楼主:
谢谢FAE及时的回复,对于CMP的两个引脚输入,我的想法也跟3楼一样,但是对于如何配置CMP作为的唤醒源及相关操作的代码编写,表示有难度,请谅解作为初学者,有些方面,基础比较薄弱。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FAE及时的回复,对于CMP的两个引脚输入,我的想法也跟3楼一样,但是对于如何配置CMP作为的唤醒源及相关 ...

低功耗唤醒,你可以参考你下载的低功耗文档!如果在实际操作中遇到问题,欢迎提出讨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FAE及时的回复,对于CMP的两个引脚输入,我的想法也跟3楼一样,但是对于如何配置CMP作为的唤醒源及相关 ...

不用客气,既然你已经在论坛中的官方例程讲解大全,下载了KL25的低功耗例程,那你可以按照以下步骤,配置CMP作为VLLS3的唤醒源。
1.        设置CMP作为唤醒源
llwu_configure(0x0000, LLWU_PIN_FALLING, 0x2);
2.        使能CMP时钟
SIM_SCGC4 |= (SIM_SCGC4_CMP_MASK );
3.        使能CMP中断
NVIC_EnableIRQ(CMP0_IRQn);
4.        添加cmp_init(0x18);

楼主:
好的,谢谢,我自己尝试看看。

网友B:
感谢你对飞思卡尔产品的关注,有问题请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