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求问:为什么带通滤波器输出有很大直流偏置??

楼主(2013-11-18):
这是一个三运放组成的带通滤波器
R26左端是输入,U1B的7脚是输出。

截止频率算好了是10KHz, Q = 25,放大倍数就是R17/R26 = 5倍。

运放用的ad8034。

但当我输入端没有信号的时候,输出端是一个-1V的偏执电压。我测了一下,当电路上电的时候,输出端先是一个很大的正电压,然后缓慢放电到-1V的。

求问大牛们是怎么回事,怎么才能消除这个偏执?

网友A:
这一块   了解的不是很多  楼主   帮你顶一个     运放   这一块   一直觉得自己  没有真正吃透阿   惭愧

网友B:
这个主要是电路中引入的工频干扰的

网友B:
把你的c1的值设计大些的,接近微法级别的,其相应的电阻的设计小些的

网友B:
这样试一下的就知道了,实际效果会好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