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MC寻址问题

楼主(2013-11-18):
我想用两块PSRAM作为外接内存,知道FSMC每一个BANK寻址64M 我要接的两个PSRAM是同样的两块64M的内存,这个要怎么寻址,我要开启两个寻址BANK吗?就是用NE1、NE2?

网友A:
似乎只能这样.
其实一般来说,只要是接了两个MEM元件,就需要优先选择用两个片选信号,避免外部增加译码电路.

网友B:
以前没有做过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先

网友C:
用NE1、NE2 是可以的, 但是会导致存储空间不连续, 编程和数据处理带来麻烦.
用外部译码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多了个电路了. 两个存储芯片用个与非门之类的逻辑电路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D:
这种情况用外部译码应该是不行的,因为两块内存都占满了整个地址空间。
不过一个STM32带128M内存是怎么个情况?处理速度跟得上吗?是不是该考虑6410之类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