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B红外遥控,为什么每次按键调颜色的时候会出现闪烁的情况?

楼主(2013-11-18):
就例如按黄色按钮的时候,会很明显地看到红色闪过一下。是什么问题吗?
是外部中断红外解码的时间长了吗?还是其他的原因?

网友A:
嘿嘿,我不告诉你。。。。。。

因为我没法告诉你。

网友B:
肯定不是时间解码时间过长的了,你没有成功解码,新的颜色怎么会转变过过呢,先用一个按键切换颜色,看会不会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是时间解码时间过长的了,你没有成功解码,新的颜色怎么会转变过过呢,先用一个按键切换颜色,看会不 ...

解码成功的啊,按键改变颜色都会改变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我不告诉你。。。。。。

谢谢回复!!

网友C: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切换颜色的时候,软件没有处理好